今天无意中摸了下004的电池接头,比电机还热,不知道大 ...
今天无意中摸了下004的电池接头,比电机还热,不知道大家的是什么情况

楼主(2009-05-11):
以前004飞完一块
电池
下来,只关注着主
电机
和尾电机的温度。今天无意中摸了下电池的接头,好热,比电机还热,不知道大家的情况是不是这样,还是我那接头接触不好引起的。以前真没注意到 ,不知道是最近才有的还是。。。
还有,现在天气热了,电机摸起来也挺热的,以前只是温温的。弄得我两块电池都不敢接着飞。

网友A:
估计是没接触好!
004的总电流并不大的。
还有,你的导线是不是里面断丝了?这只要仔细检查一下就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A:
估计是没接触好!是不是没将对插插到底吧?
004的总电流并不大的。
还有,你的导线是不是里面断丝了?这只要仔细检查一下就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
把电池那的接头拆了下,挺好的,到是拆的时候不小心使得电池正负及碰了下,起火花了 。连飞机的那个接头不知道怎么拆 求教
今天论坛怎么这么卡啊。。。弄得我发两遍了

网友:
还有导线有没有断丝怎么检查,不可能把那层橡胶波了吧

网友B:
我的飞机把这种JST插头全拆换成T插了,绝对不发热

网友:
今天换了对接头,飞完后摸下,温度明显比以前的底,微温。看来真的是接触不好。
经验教训:004这种小飞机,对什么都很敏感。上次改CN12直驱时为了配重在机头加了两硬币(16G)飞起来也很费劲,后来只好改电池架。这次电池接触不好,飞行时间也比正常时要短上不少。004这种小飞机看来得精心维护、调整啊。话说004调好了在房间里面飞得也挺爽的,我们这边外面风大就不出去了

网友C(2009-10-30):
想请教下,换接头要准备什么?

网友D(2009-12-29):
让我想起我的处女航。。。。。。 T插太紧拔不下。。用1块硬币翘。。。结果拔下来了。。电池超级烫。。鼓泡了。。短路格

网友E:
我的004没有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