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B6的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9-05-11):
IMAX B6说明书说的在平衡充的过程中,如果按START键可重新设置电流大小,但是我怎么在充点过程中按START没有反应呢???请问具体操作是怎么样的过程??
现在只有STOP以后重新设置电流再重新开始,这样对
电池
应该不好吧.

网友A:
只有在刚开始充电的时候,才能改变电流的大小,以后就不行了(具体时间是多少,我也不清楚)
我的是这样。

楼主:
原来是这样?等下我看看一开始充就按一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