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固定翼的小问题

楼主(2009-05-11):
我想问一下 对于电直来说 6个通道可以完成所有的空中动作 而对于固定翼来说 完成所有动作是否也需要6个通道?

网友A:
4个够了吧

网友B:
4个就够飞行了。
多一个可以投弹和拉烟
5个足够用了

网友C:
油门、副翼、方向、升降、襟翼、起落架,6个通道,够完善的了!

网友D:
一般飞行4个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