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2.4G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09-05-11):
新手想请教大家:2.4G
遥控器
在实际操作中和普通制式的遥控器有何区别???普通制式遥控器,先打开发射机,然后接收机通电,OK~~那2.4G的遥控器在实际操作时是怎样的???包括接收机和其他设备的连接,有没有什么不同??论坛也没有搜索出这方面的帖子,所以请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没任何区别
只是发射模块不一样而以,其它的电路都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B:
您好:
我们公司的2.4G设备,连接方式与FU是一样的,跟以前低频的也是一样的,只是频率变了而已,对先开发射还是先开接收机没有要求,都是可以的,对码操作如下:
1、接收机按键按下后上电或上电后长按对码键,橙色灯慢速闪烁,等待发射机对码信号;
2、发射机按住对码键后开机,再按一下对码键进入对码功能此时橙色灯长亮,再长按对码键直到橙色灯慢速闪烁进入对码状态;
3、若对码成功,发射机绿灯长亮,接收机指示灯灭。

楼主:
今天晚上我试了试:结果一直对不上码~~~操作如下:1、接收机上电后长按对码键,橙色灯慢速闪烁,等待发射机对码信号;------第一步正常~~
2、发射机按住对码键后开机,发射机后面的灯就变成了绿灯~~再按一下,就变成红灯·~~再按,变成绿灯常亮~~
3、之后的情况就是:发射机绿灯长亮,接收机指示灯一直在闪烁~~~
试了无数次~~~一直都是这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急着用呢·~~这可好~~对码一直不成功~~~用不成,急啊~~~望老师详细解疑答惑·~~非常感谢!!!

网友C:
我是先打开控 控上灯不闪烁了 连机器电 连上几秒后 2.4G的灯变成绿的

楼主:
问题解决!哈哈~~~感谢大家的帮助!在此向你们表示谢意!
下午天地飞的工程师给我打电话,交流后发现问题:原来我的遥控器设置制式时,设置成了PCM,而正确的应该是设置成PPM~~刚才我回来后,把遥控制式设置成PPM后,按照对码操作步骤进行,很顺利,5秒时间,就成功了!就是那个设置问题,导致我一直对码不成功~~呵呵~~~在此再次向版主“WFLY天地飞”和天地飞厂家的工程师表示感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