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控改装轴承,大图,申请加精

楼主(2009-05-11):
打开背盖后,再卸下面板螺丝四颗。。。

第二张图中的金属片实际上是个卡子,要拆电位器必须把它拔出来。
拆电位器上时,黄胶要用美工刀直接切进去。

拆下卡子后的样子。

拆电位器要小心,不要乱拔电位器外壳。。 那是个很脆弱的薄铁皮。 要慢慢撬电位器根部。。。

整个摇杆很容易就拆出来了。 看图片中遥感轴的大小。。。

天9的铜套。。。

铜套的三围。。。。

正好手上有016的尾轴法兰轴承。。。暴力去掉法兰边,拆了法兰边的那头比较长,这面朝里直接装进铜套的位置。。。
什么都不用打磨,直接就合适了。 省事啊。。。

写在后面的感受:

说实话, 感觉不出有啥手感的区别,所以就改了油门一个轴承。 轴承有便宜的, 敢兴趣的PM我或者自己淘宝找去, 6x3x2.5法兰轴承, 估计6x3x2的普通轴承也能用, 玩016的朋友塑胶尾上用的就是这个尺寸。

俺就用过Esky和T9控,不知道啥叫高级控。就是敢拆,呵呵。。。 没点胆量的TX就别瞎拆了。。。 毁了T9电位器不太好买哦。

玩完。。。。。。

后续。。。今天继续谈感受:
还是觉得有点不一样了,油门压片可以比以前调的更紧一点了,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飞了一晚上模拟器,确实觉得手感还是有不同了。。。

网友:
Lz没想到你真的改啦!佩服!想到做到!!!

网友:
真能折腾

网友:
佩服!我的轴承在路上了。呵呵

网友:
好贴 ,帮LZ顶, 我是不准备改了,简单的换轴承不至于手感好到那里去,非常同意LZ的观点。

看到有帖子改DX7的轴承,通过简单的铜套换成轴承,宣扬的手感如何好,我个人认为是纯粹瞎掰,只能说有种商业利益的存在。就好比夏利车在怎么改,也达不到奔驰的高级和舒适一样。

楼主:
实在是不知到‘好控’是啥感觉, T9本身就不错了。最多也就是油门压片导致手感有点不太好。。。 确实没有啥改装的必要。
我是因为上次油门电位器有点小问题(油门推不到100%)已经把电位器动过了。。。 有TX问如何拆T9控改轴承,就随便搞了一下。。。

网友:
顶喽,没试过的最好不要乱发言,天9改完手感怎么样没人试过,lz是先锋。但是dx7只要试过的傻子都能感觉出来差别。

网友:
不如改个MP4进去!

网友:
用的没啥问题,不改

网友:
日本出的数显卡尺

网友:
我不用T9,但要顶。

网友A:
我也对只要把铜套换成轴承手感会变好的论段持怀疑态度,这东西又不是高速转动部件又没有负重,自已想想了,心理作用会更大一些!

网友B:
对楼主的敬仰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我用T9飞亚拓500呢。正计划用T9飞亚拓600油,朋友们都说,你已经很雷人了,就不要更雷人了 哈哈

网友C:
没什么用的,T9另一个轴承直接就是用电位器,把电位器装上轴承那才行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用的,T9另一个轴承直接就是用电位器,把电位器装上轴承那才行

电位器很松的说,没一点阻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对只要把铜套换成轴承手感会变好的论段持怀疑态度,这东西又不是高速转动部件又没有负重,自已想想了,心理作用会更大一些!

问问那帮DX7改轴承的同志们。。。 我也不敢确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楼主的敬仰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我用T9飞亚拓500呢。正计划用T9飞亚拓600油,朋友们都说,你已经很雷人了,就不要更雷人了 哈哈

T9控本身功能做工都没得说,如果有问题估计也是高频头和接收机的问题。。。 以后上YT大机也不换控的。。。

网友D:
原帖由
tengf329
于 2009-5-12 12:17 发表
日本出的数显卡尺
顺手抓的一个, 没在意啊。。。 看来得淘个国产精品了。

网友E:
既然没啥大的变化就不折腾了,本人手笨 万一给弄坏了 得不偿失啊!

网友D:
用了几天觉得手感还是有变化的。。。

网友D:
顶顶。。。。 改油门的是值得的。。。 其他无所谓

网友F(2009-09-19):
轴承多了没地方用啊....!

网友G:
电子卡尺不如机械表的。太容易坏。

网友H:
我的尺子是纯刻度的。。。。

网友I(2009-11-15):
含义不大,手感好了不代表技术就好了。

网友J(2013-01-10):
折腾.......上 Dx7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