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孵化用在30油直是什么后果???

楼主(2009-05-12):
一直在收40M的136HP接收没着落,想上孵化试试,又不是太确定,有谁用过孵化飞油机进来说说

网友:
试一试,不试怎么能有后果

网友:
 等炸鸡视频。。。不过RP好也许3D都不会炸,想测试就孵化

网友:
不敢想象

网友A:
奇怪~~
入得了油直還會入不了146ip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
入得了油直還會入不了146ip嗎~

哥们,146IP是电直版本的,重量比较轻。油直上是要用136HP,比146多出一个电池接口,重量也要大点

网友:
别用孵化飞油鸡
这个小接收机是电动机用的。飞油鸡不一定非要什么2.4G,PCM,
原厂等做工正规的PPM也是可以的,呵呵,要不以前PCM天价,2.4G没有的时候不就不能飞油鸡了?

这个小接收机最大地问题是怕震动导致出问题……最好别用,用个什么R136F等PPM接收机都好点。小心,安全飞行!

网友:
10次不出事,一次意外可以砍死人
3思吧
電直油直,殺傷力大, 設備不要省
就算沒傷人炸一次夠你買個好的接受機
何必呢

网友:
感觉 还是不妥`

油直 那家伙 炸了很要命  我前阵就是  失控 飞机  当场从5米高度 咣 炸地下   那 大浆就一个大到片!  炸到人真不砍设想   当时 我第一反映不是飞机 而是 庆幸下面没人 !, 感觉 小舵机   抗震能力差点~   你要是用  最好 好好的 包上!

网友:
你去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装在450上面一开控 就抖舵了··不行的··

楼主:
看来也是,不敢用。还是老老实实收PCM接收,139GP接收怎么样呢?

网友:
省钱省在接收上,暴汗  ``我飞KT都用R77S

网友:
后果就是机机变成陕西口音

网友:
基本上用在油直上還是日本品牌的 spcm 或 2.4g 設備好了
futaba ,jr , spectum 都可以
其他的, 算了吧

剛剛朋友用了kds 的2.4G模組 把 遙控的 lcd都搞壞了,長細的就不在這多說
真的意想不到也服了國產設備的Q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