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手拉器选择电启动好还是手拉好??

楼主(2009-05-12):
我的车坏了手拉器!断了绳子!拆开来已经散了很难装回去!想换电启动的但不知道是否好用?长远来讲手拉与电启动的那一种比较划算??请高手指教!新手最好用那一种好啊??还有电启动的最容易坏哪里啊??

网友A:
把弹片 耐心的装回去吧..... 耐性

楼主:
真的很难装上去啊!!我都苦死了!!刚一合起来又弹出去!!

网友B:
怎么没人介绍电启动的呢 电启动实用吗

网友C(2009-09-05):
电启动 好呀
冬天都要拉的胳膊疼
电启动就轻松多了

网友D:
要看你啥发动机了。有的发动机不过,好启动,手拉都很轻松,就没必要带启动器那么重了。关键要发动调好,否则用启动器也常熄火头疼的。
你耐心卷回去吧,小心发条割到手,卷不回去,近百买个手拉,干脆换电启动了,不过电启动便宜百来块,还要配电池充电器,200多呢!

网友E:
恩 大家说的有道理!

网友F:
我的就是手拉。。。

网友G(2009-11-30):
手拉器到是好装,关键是绳子老断,有时候一熄火,有点倒转的意思,经常就把绳子拉断了。这是什么问题?还有那个绳子在哪能买到啊?或是用什么绳子代替?

网友H:
手拉如果出去玩·要方便··如果不考虑携带不方便那当然是电启的好·点火快不费力。。不过有些手拉发动的车也可以电启

网友I:
据说电启动棒会伤里面的单向轴承,我的就已经给启动棒给搞坏了,而且这东西还难配,我都快郁闷死了

网友J:
不会装》我可以帮你装!

网友K(2010-03-22):
我这里有十几颗单向轴承全新 以前在模友处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