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初体验

楼主(2009-05-12):
玩了几天LAMA4感觉很不错,但现在主要问题就是只能在机尾对着自己的时候操作还算自如,一旦反过来就不会控制了,也尝试调试了几次,但飞机还是会自主的往左飞,和往右转,但幅度不大了,截了几张图,尺寸过大没办法上传,先打字交流下心得吧,,买来的第1天摔坏了4个浆,一个4IN1,塑料外壳基本报废,现在是用胶布把尾巴粘上去了不然难分哪是头哪尾.

网友A:
不会吧 偶的LAMA2也是买了一天,摔过几次,桨也狠狠地砍过几次,现在一点事都没有,果然够硬。
往左飞这些把微调反方向打,还是不行的话,看看倾斜盘初始状态是否水平,还不行的话就是摔歪哪了。偶的LAMA2调好之后很听话,一开始飞就能悬停7,8秒了。:loveliness:

网友B:
我正在订购LAMA
我就不信有这么难

网友C:
haha,LZ比我惨,我的LAMA,V3买来第一天,被我摔坏3付浆,尾巴多处骨折,正好前几天买了个强力502胶水,没想到粘好后壁比之前还牢,昨天室外无风,上去飞了几把,一不留神打到了2楼阳台房东种的盆景,直接掉到水泥地,除了电池盒脱落,其他都完好,顺便给房东修剪了一下花草~ 后来越飞越顺手,居然一整块电飞完,没掉下来过,双桨确实是比单桨更容易控制的多,对了我还发现当我飞到3层那么高的时候油门可以比2层楼高度低很多就能悬空,可能有上升气流的原因吧,不过这样比较省电,留空时间会更长,我自己感觉,在室内更容易摔机呢,地方小,有时候新手,会打错舵,室外无风的话,场地够宽敞就算打错舵也能马上修正回来~:loveliness:

网友D:
LAMA还是很好上手的, 我的V4拿来后第一天摔了2副桨一付架子,第二天就能够四面悬停了;
刚开始在床上玩,离地不要太高,控制不住就直接收油就完了 几个电就能熟悉各个舵面的反应,
机子的调试
手拿机子, 给油 手里明显能感觉到机子的反应,然后调整相应舵机连接杆的长短直到合适为止,不用管倾斜盘是否水平,只要机子稳定就成了
个人点小心得,欢迎斧正

网友E:
我的LAMA V4是上周5到手的
周六早上就被我爸爸摔坏了3个浆 A B齿
周2到的配件修理好 昨天飞了1块电池
在我手里基本还没摔过 准备练悬停 但是现在还有个地方得调调 尾巴总是慢慢向左转
。。。 微调都到头了

楼主:
我尾巴转动的问题倒是调好了,主要还是会往左前方飞,微调到顶都没用,倾斜盘那个连杆好难拆啊,真怕一下断了

网友F:
连杆不需要拆舵机那头,从球头上拿下,根据长短需要转几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