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UN-A6充电器, 有两点很不满意.

楼主(2009-05-12):
UN-A6充电器的LCD

今天收到UN-A6充电器, 有两点很不满意的:

1) LCD液晶面版一大堆刮花的痕迹.
2) LCD液晶显示的视角角度太差, 在正面后退30角度看, 则所有数字
都成了8字, 如向前20角度看, 则所有数字都淡到看不见了.

网友A:
显示屏从网上的图片就可以看出来效果差了,呵呵~~
充电速度和精度怎么样?

网友B:
LCD上面有一片保护模撕掉就可以了,至于可视角度是比较小的。

网友:
速度要看你设置的电流大小~

精度感觉还可以~~冲完电压基本都一样~~

我也是前两天刚买的~

就是壳子做的糙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上面有一片保护模撕掉就可以了,至于可视角度是比较小的。

我收到的那台UN-A6, 我拆开来看, LCD上面根本没什么保护模, 只有
一条很深的刮痕, 和一大堆不太深的刮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从网上的图片就可以看出来效果差了,呵呵~~
充电速度和精度怎么样?

充电速度很好, 精度是+-0.002v感觉很好. 我有一块旧的2400mah, 小小涨
肚子的, 我的旧充电器FMA Direct CellPro 4S, 只能将这2400mah充到4.20,
4.19, 4.20, 但用UN-A6居然还准碓充到4.20, 4.20, 4.20.

网友:
有瑕疵才是美

网友C:
UN A6精度确实不错。LCD屏幕可视角度确实差了点。呵呵
锂电出来几乎都是4.20,个别的有轻微大肚子。
误差在+ - 0.02

网友:
A6的屏幕,一个字:差!
A6的功能,一个字: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充电速度很好, 精度是+-0.002v感觉很好. 我有一块旧的2400mah, 小小涨
肚子的, 我的旧充电器FMA Direct CellPro 4S, 只能将这2400mah充到4.20,
4.19, 4.20, 但用UN-A6居然还准碓充到4.20, 4.20, 4.20.

精度真的能够达到 +-0.002V?

网友:
也就是说是4ppm的精度,如果是真的话,那确实是非常高了。不过我没有测过。就算是+-0.01V我也觉得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度真的能够达到 +-0.002V?

如果有,只能是烧的
把精度降5倍,把价钱降一半才是王道

网友:
没有便宜东西呀

网友:
UN东西不错,老板技术也好,上次我发现一个小BUG老板就给我换了一台新程序的,这样的产品会越做越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UN A6精度确实不错。LCD屏幕可视角度确实差了点。呵呵
锂电出来几乎都是4.20,个别的有轻微大肚子。
误差在+ - 0.02

"误差在+ - 0.02 "
这个有点大哦

网友:
发现自己计算错误了。不应该是4ppm的精度,应该是952.38ppm的精度。那这样看来,就算是+-0.002的精度,也算是不高的精度。最好是+-0.0002V就好了。

网友(2009-10-21):
我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收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收到的那台UN-A6, 我拆开来看, LCD上面根本没什么保护模, 只有
一条很深的刮痕, 和一大堆不太深的刮痕.

找卖家,也许哪个JS把旧货卖给你了。

网友:
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不过国人自己能设计出这样的充电器,已经很对得起这个价格了,只要功能无问题就OK,至于屏幕和外壳妈,哼哼,忍忍吧!~

网友:
刮痕是指的黑色A6外边的那道壳子上的印记么

那好像是他们模具的缘故,我在商家哪儿看到10多台,好像都是一样的

网友:
功能好就行了!

网友:
A6的精度是还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充电速度很好, 精度是+-0.002v感觉很好. 我有一块旧的2400mah, 小小涨
肚子的, 我的旧充电器FMA Direct CellPro 4S, 只能将这2400mah充到4.20,
4.19, 4.20, 但用UN-A6居然还准碓充到4.20, 4.20, 4.20.

0.002V,用什么表测出来的,咱赶明也进一块,哈哈!能精确到0.002,你的表就得显示0.0002,就是得再高一个等级!太夸张了

网友:
实用才是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速度很好, 精度是+-0.002v感觉很好. 我有一块旧的2400mah, 小小涨
肚子的, 我的旧充电器FMA Direct CellPro 4S, 只能将这2400mah充到4.20,
4.19, 4.20, 但用UN-A6居然还准碓充到4.20, 4.20, 4.20.

不可能达到0.002v这样的精度,可能是笔误吧!

网友:
精度+ - 0.02已OK,以前我们做手机座充都是+ - 0.025,要求再高没什么意义的,非要要求那么高可自己调一下就OK,有台式万用表的话+ - 0.001都可调出来(不懂可叫做家电维修的帮调)

网友F:
UNA6的屏幕根本就没有保护膜,每一个都是花的
说明书较简单 有些功能还没有介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0.002V,用什么表测出来的,咱赶明也进一块,哈哈!能精确到0.002,你的表就得显示0.0002,就是得再高一个等级!太夸张了

FLUKE8808A的台式万用表可量到0.00001V

网友:
Fluke 8808A 数字多用表
技术指标
显示     多段荧光数码显示器,双参数显示

分辨率     5.5 位数字

直流电压  量程:  200 mV 至 1000 V
最高分辨力:  1 uV
准确度:  0.015 + 0.003

交流电压  量程:  200 mV 至 750 V
最高分辨力:  1 uV
准确度:  0.2 + 0.05
频率:  20 Hz 至100 kHz

网友:
我就不明白,差个0.02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UNA6的屏幕根本就没有保护膜,每一个都是花的
说明书较简单 有些功能还没有介绍到

偶证明,a6屏幕(新版)上有塑料膜,不过贴得比较紧密,不拆机比较难撕(边框压住了)

网友:
屏幕花不花上个图哦
猜的真郁闷

网友:
花的。。。。我最新买的pro还是花的。。。。我每次要看的时候用手摸一下屏幕,就能看到字。。。。

网友:
充电电压上限为5V的话,达到检测分辨率为+-0.002V应该还是很容易的。目前市面上大量的12位ADC足以。普通单片机多数是10位ADC的.

12位ADC 分辨率是 1/4096,电压上限为5V,动态范围大致也就是5V来算,分辨率为 5/4096=0.001221V

也听说有用16位ADC,如果动态范围还是5V的话,分辨率为0.0000763V(差不多76.3uV), 除非用在仪器上,用在充电器上意义不大。

另外充电器ADC对于速度要求很低,因为电压检测的信号基本上属直流范畴,顶多100HZ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