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不锈钢和铁电悍问题

楼主(2009-05-12):
各位老师做一个蒸气锅炉,炉体用铁管别的全用不锈钢。不锈钢用电焊是否能与铁焊接在一起?

网友A:
不锈钢是哪一种?铁素体?马氏体?还是奥氏体,不同的钢材焊接要求不同,特别是压力容器,查一下不锈钢焊接资料

网友B:
可以,用不锈钢焊条。要求严格就查一下资料。

网友C:
可以
很好焊的

网友D:
要用不锈钢焊条!

网友E:
你的锅炉有多大?压力有多大?

楼主:
原帖由
小李探花
于 2009-5-12 13:29 发表
你的锅炉有多大?压力有多大?
谢谢各位老师!我也不太懂只是能带动模型蒸气机就行。望各位老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