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牌尾陀抖尾~

楼主(2009-05-12):
入了箭牌(0501)后 ,机机感度從70調到10也抖尾,只是頻率不同,始終解決不了~
而早前一直用esky 7.5 也鎖得很穏~只是初始化不兼容,需要拔了再插~陀螺是401~

网友A:
查下鸡是否有振动

楼主:
是左右方向的抖~像是感度調好~
机机沒有太名顯的振盪~

网友B:
换回舵机看看,是否确实是舵机的问题?

楼主:
原帖由
于 2009-5-12 21:35 发表
换回舵机看看,是否确实是舵机的问题?
謝謝 老大~的確陀机有問題~最后換回esky 7.5 鎖得很好~

网友C:
蓝箭的D0501MG力量小了些,另外程序不太好,速度又高,最高速与次高速的速度相差很大,打舵较快(不是非常快)的话速度忽快忽慢好像跳舵一样,0501用于EP100应该不错,我的EP200斜盘舵是0501感觉上电后斜盘锁定的不够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