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才算悬停,怎样才能停久点?

楼主(2009-05-12):
现在飞lama,一般都能控制在一个高度上,但也一般会左飘右飘前进后退,这些都是很小幅度,但如果不修正的话,过了5,6秒之后偏离就比较大了

还有就是有时油门上拉到一个程度时,停倒是停住了,不过过了8秒左右吧,又慢慢的降了下来,油门还是那个油门,高度就不是了。是不是随着电量的下降,高度跟着降。

有时就是油门打上一点,就上,打下一点又下了,反正不管打上打下就是停不住。

不知道各位模友是怎样停的久点的?另外那个电池架真松呀,我只有一看到机子向后飞,我就知道电池又跑出来了。

网友:
直升机是需要持续不断的修正的,当然调得好修正的频率低一些。

只有把各种修正动作练成条件反射,不需要经过大脑思考了以后,才能自如的飞行。

网友:
我现在在G4里还悬停不了,太灵活了,根本停不住

网友:
飞好直升机没有别的捷径,只有三点:一、练习;二、刻苦练习;三、坚持练习。

网友:
飞好直升机没有别的捷径,只有三点:一、练习;二、刻苦练习;三、坚持练习。

非常精辟、到位!

网友A:
手动机机不动,手不动机机动

网友:
楼主目的是脱控?这样练不出来的....

烂机才能出好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动机机不动,手不动机机动

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