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调尾舵行程ADJ的时候,只是调速度的吗?只有JR的控是 ...
Dsx7调尾舵行程ADJ的时候,只是调速度的吗?只有JR的控是这样的吗?

楼主(2009-05-12):
dsx7调尾舵行程那个ADJ的时候,只是调速度的吗?JR的控都是这样吗?那很多人都说401行程要大于100才能锁得好,,,如果这样的话,,,那尾舵的行程就太大了两边都刚好顶住,,,,这样就调不到那个中立点5度了.......而且尾舵摇臂只能用靠内的那个孔,,,,用靠外的那个就两边都顶住了....你们说下要怎么调

网友A:
控上的行程用于调节尾巴旋转速度,尾舵的行程要用陀螺仪上的行程微调来调节
这个和jr的控没关系 所有控都是这样的

网友B:
"控上的行程用于调节尾巴旋转速度," 这句话没明白, 能麻烦老金老兄解释一下吗?先谢谢!

网友A:
是说当方向杆偏移一定程度时,飞机绕主轴自旋的速度
在一定范围内,同样的偏移,行程大的设置,自旋快;行程小的设置,自旋慢

楼主:
那调尾旋的速度应该调ADJ还是调DR?尾舵机用外孔还是内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