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新手的三个问题!!!

楼主(2009-05-12):
1。起落架不平整,因为EPP材质太软,起落架受压迫的时候会倒致机身变形,放在水平的地面机身总是跛的,一边高一边低,后面的尾撬处也是太软(不是尾撬本身软,是粘尾撬的机身处太软,受压变形),整体来看就一边高一边低。勉强能滑行小距离,估计起飞的距离够,请问这样的跛子状态能顺利起飞吗?
2。水平尾翼与主翼不平行,还是EPP材质的不够硬,老是变形,水平尾翼怎么也弄不成与主翼平行。这样会影响JJ的飞行吗?
谢谢啦!
3。极容易射桨,拧到桨保护器的螺丝都滑丝了还是一样射桨。
PS:因JJ全用泡沫胶和502粘死,故拆是不太现实的,太麻烦了,拆的过程中很可能弄坏JJ。所以高手支招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如上两个问题。

网友:
你买个北西的EPP 以上问题就都解决了

网友A:
1、不用起落架一样飞,呵呵;

2、不平行会导致飞机偏航或滚转,解决的方法是用电吹风吹一下;

3、用刚锉把电机轴锉出一个小平面,然后保护器的螺丝就拧在这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用起落架一样飞,呵呵;

2、不平行会导致飞机偏航或滚转,解决的方法是用电吹风吹一下;

3、用刚锉把电机轴锉出一个小平面,然后保护器的螺丝就拧在这个地方。

关于不用起落架一样飞,能解释一下要领吗?昨天试了一把,当场裁地上,桨保护器都摔折了。电机也刮花一圈。
手执放飞是怎样的?右手拿JJ,左手拿控,JJ头向前上方,油门开到一半,右手松手,油门加大,立即调整飞行资态?是这样的过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北西的EPP,北西是品牌吗?

网友:
需要较高水平才能起飞。

网友:
飘飘机也是优选,可以试试.

网友C:
搂主上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搂主上个图看看?

还是有点歪,不过用电吹果然好用。谢谢那位大哥的回答;

网友:
手掷起飞,手捏在机身重心处
油门开到最大,轻轻向正前方推送
避免向前上方扔,避免用力过大,以免失速
要逆风起飞

楼主:
现在还不敢手执,太危险了,弄不好电机都保不住。从图中可以看出,目前飞机已基本保持平整,虽然是跛脚,但至少飞机能放平了。想了些办法,起落架钢丝穿入机身的两侧都用易拉罐皮加固。起落架左侧由于比右脚高,故用钳子把左脚歪了一点以保持左右高度平衡,左右脚用尼龙线套住,因而起落架在受压时不会因为JJ变形而分开,。左右脚再用一根尼龙线和尾橇拉紧,以免起落架在受压时向前侧倒。
两个轮子虽然不是完全垂直地面,但勉强能滑动,呵呵,就是看上去好丑。。。

网友:
引用 楼主:
1。起落架不平整,因为EPP材质太软,起落架受压迫的时候会倒致机身变形,放在水平的地面机身总是跛的,一边高一边低,后面的尾撬处也是太软(不是尾撬本身软,是粘尾撬的机身处太软,受压变形),整体来看就一边高一 ...

网友:
EPP材质太软关键部位 用轻木 或碳纤加强 (重量不用考虑 先飞起来是第一步) 尾撬可以暂不考虑 影响不太大
引用:3、用刚锉把电机轴锉出一个小平面,然后保护器的螺丝就拧在这个地方。
这个办法就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