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圆盘锯杆 先车尾椎杆

楼主(2009-05-12):
想分两节做  用16的料先车一个锥杆
想半天怎么搞这个锥度 有师傅级别的精确定角度的方法请告诉一下 我有角度尺
我的山寨方法是 先夹一个圆棒在卡盘上做基准
把一个尾椎靠在小托板边线上

调整小托板角度 瞄准夹头的边与基准棒平行

开始车

车好涂上颜料 拿个变径套 试一下 ok

钻孔攻牙 搞掂

楼主:
下面怎么搞大头呢 现在我头大了

网友:
不错...
用小JJ车为什么不加上尾顶

楼主:
回楼上的 不懂 小托板转一个角度转把就顶住尾顶了 转到反面就撞卡盘了 迷惑中 没有办法 只能不用尾顶

网友:
噢, 刚没有认真看图, 原来你把它转了过来...

网友A:
两面都用顶尖装夹,卡盘端装小端,就不会碍事了,然后把所有旋转面一次车出,精度也有保证!

网友:
卡盘端不用顶尖,直接用卡盘夹持也可以,但要预留长度!

网友B:
根据反光,你的锥尾部好像车小了
以前版主有回复帖子介绍车锥度的,有百分表的话,用标准锥作样板打表仔细调整小拖板角度,车过后涂红丹与锥套筒检查接触面,好像至少要70%以上,。。。。。此处省略数百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面都用顶尖装夹,卡盘端装小端,就不会碍事了,然后把所有旋转面一次车出,精度也有保证!

明白了 实际是反过来 小端在卡盘那头就不碍事了 真笨 醒不过劲
引用 网友B:
根据反光,你的锥尾部好像车小了
以前版主有回复帖子介绍车锥度的,有百分表的话,用标准锥作样板打表仔细调整小拖板角度,车过后涂红丹与锥套筒检查接触面,好像至少要70%以上,。。。。。此处省略数百字

明白了应该用样锥打表定角度的

网友C:
一块百分表,一块千分表。百分表沿轴向夹在小托板上,顶住卡盘端面或车出来的一个光洁端面。,千分表沿径向,固定在中托板上。顶住小托板侧面。锁死其他运动,摇小托板,让百分表走过10mm,看千分表的示值变化是否等于你所要车锥度的正切值?慢慢调整到千分表的示值变化等于你所要车锥度的正切值就可以得到准确的锥度。

另一方法,卡盘装夹标准锥度规,找正。千分表9百分表)夹小托板顶住锥度规。调整小托板角度至千分表示值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块百分表,一块千分表。百分表沿轴向夹在小托板上,顶住卡盘端面或车出来的一个光洁端面。,千分表沿径向,固定在中托板上。顶住小托板侧面。锁死其他运动,摇小托板,让百分表走过10mm,看千分表的示值变化是否等于 ...

学习了!

网友:
把锥柄钻头卡在卡盘上用尾顶尖顶在锥柄钻头中心孔再调小刀架比较简单和准确。

网友D:
下面怎么做大头啊。·。·。·
·····有点晕了。·。·

-----------------------------------------------------------------------
冬虫夏草QQ网名非主流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怎么做大头啊。·。·。·
·····有点晕了。·。·

冬虫夏草QQ网名非主流图片

做好了忘记继续发帖sorry下面继续

楼主:
做好一个大头 两端车内孔 其中一头车的比锥杆直头小0.1mm 放在炉子上烧热 然后把锥杆打进去 一个小秘密 内孔口那里稍微车大一点方便进去

再看另一边

车一个帽

楼主:
上在铣上精车内外

比原来螺丝头做的精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