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双涵道的接法

楼主(2009-05-12):
我的SU27是双涵道的,我用两电调,两个涵道的电机要各接一个电调的吧,
我想问两个电调怎么接的,都接到第三通道吗?
两个电调的信号线呢,怎么接?

网友:
用Y线,TAOBAO上面有卖,自己也可以做,就等于所谓的并联法!!

网友:
最好把其中一组电调信号线的红线断开哈。。。呵呵!

网友:
觉得还是双电池双电调Y线好吧。

网友:
那条红线貌似电源线?

网友:
用Y线连接二个电调可以,控高级点的可以设置双发动机模式,二个电调直接接接收机设的通道,但是其中一个电调接收机插头的红线要剪断,否则输入接收机的电流会过高危险。

网友:
理解了,就是只需要一个电调给遥控接收机供电就好了。两个一起供电相当于2个电源并联以后供电,电源之间也可能因为输出电压的差异发生问题

楼主:
我已经接好了

网友:
顺便问问高手们关于双电调电池的接法

顺便问问高手们关于双电调电池的接法,是双电调并联一个电池好还是每个电调接一个电池好,效果有什么不同呢?对于安全又有什么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