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乱扣盘或使用过乱扣盘的朋友请进来

楼主(2009-05-12):
我前几天做了个乱扣盘,试验效果很好。昨天想挑个大螺距的活(蜗杆),使用乱扣盘却出了问题。我车床丝杆螺距是3毫米,要挑的螺距是3.5毫米,大于车床丝杠螺距。这时使用乱扣盘根本没有作用了。车出的螺纹都是乱的,还很乱。 难道大于车床丝杆螺距的螺纹就不能使用乱扣盘了吗?请有经验的兄弟讲讲,给咱扫扫盲。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前几天做了个乱扣盘,试验效果很好。昨天想挑个大螺距的活(蜗杆),使用乱扣盘却出了问题。我车床丝杆螺距是3毫米,要挑的螺距是3.5毫米,大于车床丝杠螺距。这时使用乱扣盘根本没有作用了。车出的螺纹都是乱的, ...

没用过,不知道你是怎么使用的乱扣盘,具体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前几天做了个乱扣盘,试验效果很好。昨天想挑个大螺距的活(蜗杆),使用乱扣盘却出了问题。我车床丝杆螺距是3毫米,要挑的螺距是3.5毫米,大于车床丝杠螺距。这时使用乱扣盘根本没有作用了。车出的螺纹都是乱的, ...
扣不乱怎么叫乱扣盘呀

网友B:
我买了车床数控系统 伺服电动机 旋转编码器.................正在学习改造中
星际兄 整数控吧

网友C:
星爷,您的乱扣盘齿数和丝杆的螺距是倍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星爷,您的乱扣盘齿数和丝杆的螺距是倍数吗?

还真是倍数的,我为了铣齿用咱的烂回转台好分度设置了15个齿。丝杆是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不知道你是怎么使用的乱扣盘,具体说说

我试验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先啮合乱扣盘齿轮(和丝杆)。等记号点出现关闭走刀螺母。挑扣到位置开启螺母手动回位。调整好进刀量等记号点到达再次闭合螺母。如此反复直至挑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车床数控系统 伺服电动机 旋转编码器.................正在学习改造中
星际兄 整数控吧

俺是文盲呀。其实一直想接触数控,没有入门的启蒙。。: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前几天做了个乱扣盘,试验效果很好。昨天想挑个大螺距的活(蜗杆),使用乱扣盘却出了问题。我车床丝杆螺距是3毫米,要挑的螺距是3.5毫米,大于车床丝杠螺距。这时使用乱扣盘根本没有作用了。车出的螺纹都是乱的, ...

前几天你耐心的给我大讲一通乱扣盘原理呢  ,

网友E:
想必楼主也是有待提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你耐心的给我大讲一通乱扣盘原理呢  ,

道听途说  今天遇到真的啦。。。。其实里边的具体关系我一直持怀疑。由于是动态的,想不明白所以想实践看看。结果顺利也就不去想了。
其实手摇刀架乱扣盘会走字,丝杆转也走字。这样说,同样的乱扣盘数字不一定就是你第一次闭合螺母的那一点了。有可能有丝杆的同一条平行联线上。我想做试验。不过要在车床丝杆上作一条很长的细标记线,没有舍得做。所以想请教有经验的人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必楼主也是有待提高呀

网友F:
老实用挂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实用挂轮吧

不是不老实,不开螺母惯性实在很可能导致扎刀闷车的。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才考虑使用乱扣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实用挂轮吧

乱扣盘与用挂轮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星际老兄:等我研究明白了,悄悄的告诉你  。

网友:
没有刹车的小床车螺纹都有的通病。我买了个二手的捷克18也有这个毛病,因为有惯性停车以后刀还会走一段,螺纹前面要有大台阶的化很难控制,所以我的选择是给床加了个脚刹车,
螺纹车到头后断电,退刀,一脚刹车,半圈以内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道听途说  今天遇到真的啦。。。。其实里边的具体关系我一直持怀疑。由于是动态的,想不明白所以想实践看看。结果顺利也就不去想了。
其实手摇刀架乱扣盘会走字,丝杆转也走字。这样说,同样的乱扣盘 ...

我对乱扣盘也是一知半解,出一点思路算是抛砖引玉吧:

          如果要彻3.5mm的螺距,那么可能会用到“÷ 6 × 7 ”的挂轮,这样的话,拖板才会在卡盘转一转,前进3.5mm。
这样,可能乱扣盘的齿数,应该是7的因数,也许是6的因数,为了保险,取42作为乱扣盘的数字标识,以我的直觉,你制作一个有42个齿的齿轮(也可能是6个齿或7个齿的倍数),靠在丝杠上,根据齿轮就会车出正常的3.5mm螺距。你不妨实验一下,让大伙都进步进步。
  这个齿轮可以用塑料板临时制作一个,比如用作废的磁卡、会员卡这种塑料板;在纸上打印出42个齿的形状,并按照6个齿和7个齿两种分度,贴在乱扣盘上。车螺距时,乱扣盘每转过一圈,合开合螺母,应该就能车好。 老兄不妨一试。

网友:
画了一个42分度的图片,用彩笔每7个格做个记号,应该就能车出理想的螺距。

网友:
不妨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