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KV3200无刷减速器问题

楼主(2009-05-12):
用普通的星星减速器改的,撤出了里面的几组齿轮,只留下两组,减速比是(25/12)*(25/12)=4.3
问题是发热巨大,即使空转也快速发烫。应该是减速器发热,因为空转
电机
不烫。但是减速器发烫带动电机发热。
哪位有这方面经验,如何解决。

网友A:
换马达吧!速度太高了本来,用1000左右的KV的!
3200本来就是高速电机。飞飞机的

楼主:
我就是用来飞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