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朋友委托请教如何改装上海合朗急转380电船 !!

楼主(2009-05-12):
受朋友的委托!朋友所在的学校需要要参加当地的中小学航海模型比赛,参加ECO-ST遥控电动艇模型耐久赛(限用急转380),具体比赛要求如下:
3.4. ECO-EXP、ECO-ST技术标准

3.4.1.
大于5分钟三角航道上以航行圈数计算成绩,多艇竞争的竞速艇模型,一轮航行中,最多允许六只模型参赛。

3.4.2ECO-Exp级模型电动机的种类与功率不限。
3.4.3ECO-ST级限用急转380船
3.4.4电动机的电源限用7节镍镉电池或镍氢电池,不准使用银锌蓄电池。ECO-EXP使电池尺寸:长度小于43毫米、直径小于23毫米,ECO-ST使用电池标准为2/3A。一轮竞赛中不得更换。
3.4.5模型甲板左侧必须安装电动机的手制动电源开关,开关拉手必须为红色,开关必须能够控制动力电源。
3.4.6竞赛时模型应在放航台上称重,ECO-EXP船的总重量不得小于1000克(不含号码牌及其固定的螺丝、螺母)。
3.4.7.比赛进行两轮,以最好圈数为最终成绩。在整个航行过程中,运动员必须始终站在放航台号位上操纵/交接模型。组织方必须提供一打捞船,每轮比赛结束后进行打捞,除非要发生沉船等特殊情况由裁判决定是否打捞。
3.4.8.模型按图规定的航线绕所有的浮标航行,允许碰标。只有按照规定的航线航行的圈数才计算成绩。
3.4.9.航行有效圈数通过以记圈表为准。
3.4.10.模型漏标后,允许在不妨碍其他模型航行的情况下重新逆时针方向绕标,否则,此圈不计成绩。
3.4.11.允许快速模型从慢速模型的两侧超越。被超越的模型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超越模型航行。只有当两艘模型大于安全距离时,超越模型才允许驶入正常航线航行。
3.4.12.快速模型在超越慢速模型时不得干扰慢速模型航行。
3.4.13.在正常航线上,进入距离前方浮标2倍船长区域内的模型有航行优先权。不允许其它模型在绕标前插入其内侧争夺航道权。

现在想在规定允许的条件下!提高船的速度和灵活性!还请各位大虾给个建议!!先谢谢啦!我上几张船的图片给大家看看!原配的380电机已经被拆下了!

网友:
越看这船越像电熨斗

楼主:
谢谢上面帮顶的朋友!
怎么看的人不少!没人给出点有用答复啊! 继续等!

网友A:
这个船主要线型应该是源自新阳光。
但做了更玩具化的改进。
要想跑的快需要做很多工作:
把原来的东西除舵外全部拆空,重新安装轴系。换电调、换设备、换电池、换浆、加水冷。
这些工作都做好了就要调船:把380电机发挥到极限并且和浆有很好的配合,速度就慢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船主要线型应该是源自新阳光。
但做了更玩具化的改进。
要想跑的快需要做很多工作:
把原来的东西除舵外全部拆空,重新安装轴系。换电调、换设备、换电池、换浆、加水冷。
这些工作都做好了就要调船:把380电 ...

 谢谢老贾啊!就是感觉现在比较迷茫!要是全换工程就太大了!要是利用原有遥控接收舵机设备!在电机和电池和桨,轴系上解决!不知有没有什么好点的推荐!比如电池限定用2/3A电池!不知有什么好的品牌推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