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10公分深的草地能分吗?

楼主(2009-05-12):
新手马上就要第二次出去炸鸡了,昨天在马路上飞惨啊。今天在附近小区找了个杂草从生的空地,地方还算空旷,就是地上的杂草很深,十几公分。而且还长了一些枯了的硬杆。请问这样的场地适合起飞吗?助跑起飞飞得起来不?

网友A:
手抛起飞吧

网友B:
同意楼上的!~降落在这些草地很好!~

网友C:
草地当然能分啦!
至于飞嘛,就要看什么飞机了,草地降落最好把起落架卸掉。

网友D:
以我菜鸟经验的话如果在草地降落的话也应该保留起落架 因为新手降落的时候很有可能由于紧张等原因不自觉的打开油门 有起落架的话多少能保护点螺旋桨而且可能更有利于减速 起飞肯定要手抛起飞(顶风噢~)

网友E:
手抛起飞,手接降落。

网友F:
草太高了别找不到飞机呵呵 不过以前我们这有个摸友飞的时候电池掉到草里面了草也就60工分高很多看热闹的人帮着找找了很长时间没找到

网友G:
怕炸,别飞!

楼主:
手抛起飞要怎么个抛法?动作要领是什么?

网友H:
哈哈,我經常在草上放機,還要四十公分高的,降機好好的,,,起飛用手推去就是..........但,二件事小心啊........,一,小心有蛇啊,........... 二,飛機有時找不到,所以,最好加上飛機專用的蜂嗚器,好找回來小小,............哈哈

网友A:
首先拿着飞机,然后加大油门,水平地把飞机推出去就可以了。注意角度不要太大,否则容易失速。

网友I:
看什么飞机了
我的火鸟403,曾经在齐腰深的杂草中飞过,也在类似足球场的草坪上飞过,均可安全降落。
如果是泡沫机,很有可能会划伤机翼,有时候草籽会嵌入机翼,很难看
如果是构架+蒙皮的飞机更要防止蒙皮的划伤,解决办法是在尽量平整的地面降落。
如果没跑道,不推荐飞用起落架的飞机,很有可能把起落架别断或撞弯。这种场地最好是手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