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二次试飞失败归来!

楼主(2009-05-12):
今天找了个草地。摔得比昨天好一点,没断桨,就丢了个桨圈,最后由于忘带后备桨圈只好回来了。
今天的主要问题:
1。老是射,你就不能矜持点吗?不停的射桨。基本上5秒钟内必射。有一次是桨保护器没射,桨圈射了。怎么办啊?射得太频了啊。
2。老是滑,太滑了我受不了啊。舵机连杆不停的打滑,怎么也固定不住,有时候稍微碰一下,舵面就不平了,。或者是来回转到舵机几次,连杆就不紧了。怎么办啊?没内六角螺丝刀,有其它办法让它紧吗?
3。老是动,不动我哪来的快感?电池固定不住,炸鸡后发现电池都吊在鸡鸡外面了,我跑过去打开机身一看发现没电池,心里凉了一截,还以为掉了,天快黑了草地里找可不好找啊。高手们,电池要怎么固定啊?

总结,起飞三次,均在5秒内炸鸡。射,滑,动!!!

网友:
浆保护器用钳子拧紧拧到拧不动为止,我的以前也是射浆后来用钳子弄了好了想拆下来都费劲
连杆一头微成Z字另一头是L形L形那边用热溶胶粘上就可以或者弄个连杆卡子更好
电池用魔术贴固定

网友A:
桨保与电机之前,直接用尼龙扎带扎紧,不就更好嘛

网友:
新手飞3D,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保与电机之前,直接用尼龙扎带扎紧,不就更好嘛

什么意思?没明白,尼龙扎带是什么?扎紧又是怎么个扎法?

网友:
我上来也是飞3D    不过是模拟器 呵呵

可惜,直到现在吊机都老费劲了。。。。。。。。。

网友:
楼主还是玩飘飘吧!3D机不适合新手的!

网友:
1。老是射:浆保护器一定要上紧,用钳子拧紧固定螺丝。连接浆用一个橡皮圈不行就用两个。
2。老是滑:你就不会花几元钱买只1.5的内六角螺丝刀吗?
3。老是动:电池可以用魔术贴固定。

网友:
不要带故障飞行。

桨保护器用起子扭紧后,还要用尖嘴钳扭一下。

皮筋就用那种黄色的就行,不管什么样的,必须要两根,每次飞之前都要检查是否有断的。

连杆弯z形固定,两头都要弯,长度用弯v形调节。

内六角起子两元店里有全套的,如果这个都不投资,劝你收手吧,不要入魔了,看电视比较省钱。

网友:
新手上来就飞3D,哪个老师教的?

楼主:
不是舍不得投资啊,五金店不知道跑了几趟了,有时候是不知道撒,目前都投资过两千了,还木有飞起来,心里那叫一个烦啊。
今天第三次试飞,鸡头都炸断了。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舍不得投资啊,五金店不知道跑了几趟了,有时候是不知道撒,目前都投资过两千了,还木有飞起来,心里那叫一个烦啊。
今天第三次试飞,鸡头都炸断了。惨啊。。。。

我第一次飞,才用了800多元,泡沫塞斯纳、电池、电机、电调、舵机、遥控器,都是最低配置,第一次飞就很顺利,飞机飞了一年,安然退役。你机型选择错误!

网友:
3D机不适合入门,建议楼主换机,顺便拜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