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SY 016的陀螺仪(0704)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9-05-12):
我的是ESKY 016A的飞机,自带0704
陀螺仪
,炸过两次机,现在陀螺仪出现了问题,现象就是:开机,陀螺仪初始化(灯快速微闪),大概十秒钟后,灯就变为慢闪,一闪一闪的,然后陀螺仪不起作用。但有时候初始化后,灯又常亮,可以正常使用。高手指导一下,是设置问题还是陀螺仪自身有问题了?

网友A:
应该不是陀螺仪故障,0704初始化时方向控制不能偏离太多,可以微调方向后开机,看能不能通过自检。

网友B:
方向微调要居中,不然初始化不通过

楼主:
现在陀螺仪能正常使用了,果然是遥控没调好。谢谢楼上各位。
现在更严重的问题出来了,飞机只要推油门就会往左转,好像尾巴锁不住呀,这个陀螺仪好像反应很慢, ,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
是机械问题还是陀螺的问题?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是你的微调没有居中,这样初始化通不过。

网友D:
016尾巴锁不住不是陀螺仪问题
看仔细对点你就能明白。是尾中立点不对。调整舵机。
排除皮带过劲问题

楼主:
现在皮带很紧,是不是也会影响?舵机中立点调好了。

网友D:
自带0704陀螺仪我没感觉有多大作用
我都是自己手动调节舵机中立点。起飞后陀螺仪有用但很小。都是手动打舵修正飞的。

网友D(2009-09-28):
更正我以前的观点 过去都4个月了真快啊
0704也能比较好的锁尾。飞航线没问题。
皮带不能很紧,松点,提高转速也就是减低螺距。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