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台钻,我的雕刻机制作搁浅了

楼主(2009-05-12):
当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后,原本想用那把牧田手钻在铝板上钻孔装丝杆,谁知钻出来的孔全部不合格。

本想钻的19MM内径和23MM内径的圆孔钻成不规则的孔,中心还偏离了5-6MM,两块重要的机架竖板已经报废,

这两块板还是特地去线切割的,哭啊!剩下的都不敢动工了。

网友:
三分手艺,七分工具。呵呵

网友A:
你想做得好,先去买台加工中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做得好,先去买台加工中心吧

说起加工中心,我第一个想起的是XX,他说他的加工中心多少分钟就出一台JJ,算算好长时间没去看了,也许生产出一仓库了。

网友:
失败乃成功之母...
加油...

网友:
买个台钻吧!, 把两个错孔扩大,再车两个铜套或钢套镶进去还可以继续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后,原本想用那把牧田手钻在铝板上钻孔装丝杆,谁知钻出来的孔全部不合格。

本想钻的19MM内径和23MM内径的圆孔钻成不规则的孔,中心还偏离了5-6MM,两块重要的机架竖板已经报废,

这两块 ...

钻头 有问题 磨成群钻 就是中心有尖的那种 还有要想钻出标准的孔 理论是较慢的转速较大的进给量 加好润滑

网友:
能直接钻23的台钻个头都不小。既然侧板已经线切割出来了,为什么不把孔一块割了呢?另外钻大孔不能直接一刀过的。要从小到大慢慢扩。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后,原本想用那把牧田手钻在铝板上钻孔装丝杆,谁知钻出来的孔全部不合格。

本想钻的19MM内径和23MM内径的圆孔钻成不规则的孔,中心还偏离了5-6MM,两块重要的机架竖板已经报废,

这两块 ...

对了 还有一个好办法 你用稍微小一号的钻头钻好孔 在用正好的铣刀扩一下  或用铰刀铰一下 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做得好,先去买台加工中心吧

先问问你自己有加工中心吗 你这人怎么到哪都抬杠呀

网友:
实在不行就打个补丁试试.

网友:
这么大的孔怎么不一起线割了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呵呵,没有基本的家伙事儿干起活来太难了。
像这种装光轴丝杆的侧板必须得到台钻上钻,台钻还得好点的才行呢。两块板合并在一起钻,保证同心度,谋划好位置,小钻头引孔,之后换大的。就这样也不敢说就是有多高精度,更何况手电钻啊。
楼主的这两块板想不报废就得像观音姐姐说的那样,拼合好了到台钻上扩成大孔下套吧。或者丝杆的轴承孔扩大下重型轴承。

网友:
我曾经在小台钻上,用扩孔器在20毫米的铝板上扩直径55毫米的孔都没问题

网友:
手电钻钻孔确实太难保证精度了,干粗拉活用的。

网友:
19MM内径和23MM 这么大的孔,做什么用呢?放直线轴承吗? 直线轴承可以两端拧M5螺栓来固定的,不一定要钻大孔哦?
如果是结构连接,建议用4~6mm的螺丝,手钻也比较容易钻正。钻好一个以后,用螺栓拧好,其它几个再钻出来就可。钻孔之前要用洋冲冲出中心孔。没有洋冲可以用废丝锥或大钢钉磨一个。
祝楼主成功!

网友:
还有一个补救方法:
用一块40x40的板,中间钻好19mm的孔,然后将这块板对准在你钻坏的位置,用G形夹把两块板加紧,用4mm钻头在四边钻出4个孔,用螺栓拧好,或许还能将就用。

网友B:
买个台钻吧,好歹也不至于偏出去那么多,也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台钻吧,好歹也不至于偏出去那么多,也花不了多少钱

呵呵。一步步迈向深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台钻吧,好歹也不至于偏出去那么多,也花不了多少钱

三分工具,七分手艺吧。。即使买了台钻,手上活不行也能钻偏了的。

网友C:
是上海的话,我那个破台钻可以用的上的话,我借你,用好了还我,离我家不是很远很远的话我送上门都行

网友:
楼上的兄弟真难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上海的话,我那个破台钻可以用的上的话,我借你,用好了还我,离我家不是很远很远的话我送上门都行

赞一个 顶一下 真正可交的真朋友

网友:
可以去试试找XX啊,人家的加工中心那叫一个快的…………

咋1月就预定了到现在还没个jj出来的

网友:
不会是插兄吧,经历过北大荒的岁月,难怪会有如此胸襟

引用 网友C:
是上海的话,我那个破台钻可以用的上的话,我借你,用好了还我,离我家不是很远很远的话我送上门都行

不会是插兄吧,经历过北大荒的岁月,难怪会有如此胸襟

网友:
不是插兄啊,北大荒是股票啊,这股票让我欢喜让我忧啊,其实也没啥的拉,台钻又不重,般出来助动车上一放十几公里以内在上海是最方便的拉,大家都有同样的爱好在一起,但愿少些铜臭味多些互助,能找到这样一个论坛学习很开心

网友:
等你把工具买齐,jj都够做几台了,非批量生产的还是外协的好
自己做还要有技术手艺时间

网友:
那个板上的全部小孔,可以在线切割加工时,顺便把孔割出来,一个孔3-8元.可以两块一起割精度更高.穿丝孔,加工店老板会钻的.

网友:
楼主用手电钻加工钢板,要打"样冲",这个到钳工书上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