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500尾巴有点问题,大家来看视屏帮我分析

楼主(2009-05-12):
这只500用的是9253+雷虎的TG6000,尾巴起飞时不摇,如果操作一下尾巴就会狂摇。感度调了没用,行程调了也没用。用手拉尾传动杆,感觉很顺滑,皮带松紧也看过了,应该不是问题。后来换上401 还是这样。实在自己解决不了,还是求助各位,希望大家看了视屏给些建议。加分作为回报。[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087012&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楼主:
唉,调戏别的飞机遭报应了呀,原来还是好好的呢。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5172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

楼主:
飞的时候我注意到尾舵机摇臂一跳一跳的

楼主:
来人帮帮啊,这贴沉啊

网友:
可能舵机有轻微扫齿

网友A:
好好检查电调,,应该是,有波动,,(不是专业,胡乱用语.)..

网友B:
感度调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检查电调,,应该是,有波动,,(不是专业,胡乱用语.)..

电调用的是 XXD 80A 用到现在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调低点

试过了,没用,感谢回帖。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仔细检查了尾推的所有部件,最后发现是螃蟹爪跟滑套上的轴承没压紧,
有了不小的虚位造成的, 建议楼主再仔细检查尾推所有部件的虚位

网友:
可能是滑环磨损严重,虚位太大了

网友C:
是舵机的速度太慢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舵机的速度太慢了点

可能是反应速度慢了点,舵机摇得很猛,一下一下的。感谢回帖。

楼主:
发帖交流太麻烦 加我群里讨论讨论吧 31394966 楼上说的都检查了 好了点 但还是这样 我准备换个尾舵机试试 S3001行不 尾巴是塑料的 我观察到如果 阻力过大的话 连接L形臂的地方会有扭曲 这个会不会影响
请知道的说下

网友:
塑料的L形臂如果是到头的阻力会有扭曲,应该是正常的
如果尾推行程内的某一点有这么大的阻力肯定是不行的.
引起的后果也刚好是你描述的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