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打造主炮後退 重大更新................

楼主(2009-05-12):
用个烧了电路的舵机 F 9202 打造主炮後退,需舵机一个,去掉电路板,微动开关一个,电压控制在4V以下,最好可调式,复位很精准,间单改造易,100%成功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087048&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哇,真棒真棒!!!!!!!!

网友:
好办法,想法很妙,很好。

网友:
慢了点 ,用速度高的更理想

网友:
太慢了,有失像真度

网友:
不错,很简单巧妙的构思,顶!

网友A:
聪明 再快点就更仿真了

网友:
不错的办法,有第一人想出法,就会有很多人来完善他的功能,支持你这能么一个吃西红柿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聪明 再快点就更仿真了

确实较田的慢了点点 5楼菜鸟说太慢就太随便了  只慢了点点,还是可快一点点的,与田的比对 看看吧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087582&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B:
没必要那么大的行程 球头可以往里一点 有些舵机的齿轮可以换位置装 反正不需要太大的牛力 换了位置装速度会快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那么大的行程 球头可以往里一点 有些舵机的齿轮可以换位置装 反正不需要太大的牛力 换了位置装速度会快好多
加快速度是可能的,给高点电压便行,但舵机的惯性会冲过那个微动开关,炮便不能停止转动,试了加个弹簧减低舵机惯性,调高点电压,加快点後退速度是可行的......

网友C:
如果再加快1~2倍就很完美了
惯性确实是个问题  建议不要提高电压  可以设法改减速比  提高速度降低扭力
增加炮管润滑  提高微动开关簧片的阻力  应该可以解决吧
想买个恒龙虎  可惜光看照片不知能不能改炮后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再加快1~2倍就很完美了
惯性确实是个问题  建议不要提高电压  可以设法改减速比  提高速度降低扭力
增加炮管润滑  提高微动开关簧片的阻力  应该可以解决吧
想买个恒龙虎  可惜光看照片不知能不能改炮后坐
改还是可能的,但要放弃射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还是可能的,但要放弃射弹了

开炮还是不要放弃吧   大家继续想办法

网友:
刚入手个二手hl,跟着学习了

网友:
有创意,不错,建议厂家也这么做最好

楼主:
更新....................

更新改善了舵机惯性问题,现可将後退速度大幅提升,快了多小?新改良vs旧版视频,看倌自己比较吧 只用了一段小油管便可以及将电压提升至8.5v也能停,试了在5-8.5v下能正常工作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088388&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很好很强大,效果钢钢的。lz的装备很齐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