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乱扣盘说明

楼主(2009-05-12):
这几天和乱扣盘较上劲了。原来听论坛几位老兄讲了乱扣盘的简单原理。在没有很清楚的情况下动手做了一个,试验效果不错于是上图并说明了制作和使用情况。谁知前天想挑一个大螺距的螺纹出现了严重乱扣。在论坛和群里讨论,说法不同。于是找书来扫盲,情况汇报于各位有兴趣的朋友,希望能有些用处。
首先乱扣盘并不是如说:只要螺母闭合时候的度盘读数,以后都按此数闭合螺母就不会乱扣了。
1、乱扣数:工件螺距/丝杆螺距,得出的分数,分子就是乱扣数。如工件螺距为4,丝杆位6   。4/6=2/3则2就是乱扣数。当次数较小的时候可以使用乱扣盘。
2、乱扣盘涡轮齿数必须是乱扣数的整数倍的时候才能使用,否则需要换另外齿数符合的乱扣盘。
3、一般说来,并不是在乱扣盘每到标记点闭合螺母就能保证不乱扣。要根据不同乱扣盘的涡轮齿数和乱扣数来计算:保证不乱扣,乱扣盘刻度读数=乱扣数X乱扣盘盘面刻度格数 / 乱扣盘蜗轮齿数。
总结:乱扣盘并非如说那么简单并且要有多个规格的备用才行。
我的试验情况:工件0.9,丝杆3比值=3/10。我的蜗轮15个齿。与3是整倍数。所以成功了。后来干活工件3.5比值=7/6  。15和7不是整数倍,所以出了乱扣。
兄弟也是现趸现卖,有外行的地方多多指教。之所以多说了点是怕论坛的弟兄被我以前的试验误导造成损失。

楼主:
就我的车床BB25,丝杆螺距3而言,需要分别做3个乱扣盘,蜗轮齿数为:14,15,16。当然也可以做三个蜗轮使用的时候换到乱扣盘架上去。

网友:
另一贴我回了我的猜测,和你讲的基本一致哦。。

引用 楼主:

道听途说  今天遇到真的啦。。。。其实里边的具体关系我一直持怀疑。由于是动态的,想不明白所以想实践看看。结果顺利也就不去想了。
其实手摇刀架乱扣盘会走字,丝杆转也走字。这样说,同样的乱扣盘 ...

我对乱扣盘也是一知半解,出一点思路算是抛砖引玉吧:

          如果要彻3.5mm的螺距,那么可能会用到“÷ 6 × 7 ”的挂轮,这样的话,拖板才会在卡盘转一转,前进3.5mm。
这样,可能乱扣盘的齿数,应该是7的因数,也许是6的因数,为了保险,取42作为乱扣盘的数字标识,以我的直觉,你制作一个有42个齿的齿轮(也可能是6个齿或7个齿的倍数),靠在丝杠上,根据齿轮就会车出正常的3.5mm螺距。你不妨实验一下,让大伙都进步进步。
  这个齿轮可以用塑料板临时制作一个,比如用作废的磁卡、会员卡这种塑料板;在纸上打印出42个齿的形状,并按照6个齿和7个齿两种分度,贴在乱扣盘上。车螺距时,乱扣盘每转过一圈,合开合螺母,应该就能车好。 老兄不妨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结:乱扣盘并非如说那么简单并且要有多个规格的备用才行。

呵呵,如果你不怕占地方,用3×4×5×7 = 420个齿的一只乱扣盘也可达到目的。

还有一个方法:丝杠顶端装一个编码器(光电法用1个齿即可,若用磁铁+霍尔器件抗污染能力较强),再做一个小电路,装上8个发光二极管,或者用“8”字管,用个小拨码开关,可以设置2~7清零,就可完成上述任务。甚至可以做到因数32或更大的乱扣盘。
有空可以用单片机编写一个,或者CPLD也很好实现,哪怕有个14脚的单片机就可实现。

就是时间太少,要不然真是马上可以做一个来卖钱  。20元贵吗:loveliness: ?。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如果你不怕占地方,用3×4×5×7 = 420个齿的一只乱扣盘也可达到目的。

还有一个方法:丝杠顶端装一个编码器(光电法用1个齿即可,若用磁铁+霍尔器件抗污染能力较强),再做一个小电路,装上8个发光二 ...

我也想过丝杆端处放置编码器。不过应该有个单片机来处理相应的比值关系和做相应的显示。我单片机不懂 所以再做两个蜗轮先看看情况。:loveliness:

网友B:
老兄  到现在你也没搞懂乱扣盘是怎么回事。在开机状态下,打开开合螺母乱扣盘逆时针旋转,将溜板箱向右移DL扣盘加速逆时针旋转,所以你不可能找到原来的闭合点。但你可以找到一个和它相位相同螺距相符的点代替。你原来车的0.9MM的丝肯定也该乱,只是碰巧和乱扣盘齿数相符而已,如果丝杠是2MM的定乱。寻找下一次闭合点,与工件螺距和丝杠螺距有关,应该是两数值的最小公倍数。如0.9、3公倍数是9.    1.25、3是15。  1.75、3是21.将此数值除以丝杠螺距就是与上一次闭合点的齿数差。如0.9MM的丝第一次闭合点是零,下一次闭合点是乱扣盘的第3、6、9、12、15齿。1.75MM的丝下一次闭合点是7、14、6齿。你把我害的冥想了三天,应该替我验证一下1.75MM的丝按你的做法是不是也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  到现在你也没搞懂乱扣盘是怎么回事。在开机状态下,打开开合螺母乱扣盘逆时针旋转,将溜板箱向右移DL扣盘加速逆时针旋转,所以你不可能找到原来的闭合点。但你可以找到一个和它相位相同螺距相符的点代替。你 ...

按照我刚刚扫盲后的理解,1。75的扣,乱扣盘蜗轮齿数必须是7的倍数。如果第一次落闸瓦乱扣盘读数是0,则再次落闸瓦应该是5。(其中:乱扣盘蜗轮14齿,刻度盘10等分)换句话,度盘每走5个格,工件转12圈,丝杆转7圈,是整数位置。此时落闸瓦都不会乱扣。其实细想想,既然是倍数关系,为了便于操作,还是都从0点落来的痛快。(工件转24圈,丝杆转14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我刚刚扫盲后的理解,1。75的扣,乱扣盘蜗轮齿数必须是7的倍数。如果第一次落闸瓦乱扣盘读数是0,则再次落闸瓦应该是5。(其中:乱扣盘蜗轮14齿,刻度盘10等分)换句话,度盘每走5个格,工件转12圈,丝杆转7圈 ...

按你的说法三个涡轮肯定不够用,英制扣都是按一英寸多少个牙来分,你得做多少乱扣盘。乱扣盘有很多闭合点,没必要等它转半天找零点。对了挂轮也要换。

网友:
看见楼主跟 乱扣盘 干上了我也来了兴趣,可惜一点也不懂,看你们各说各话,有些头大。
网上找来一篇,不知是否权威,望各位有看得明白的给翻译成 机械一年级水平的文字,谢谢了

网友C:
这么说比反转电机不见得省亊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兄  到现在你也没搞懂乱扣盘是怎么回事。在开机状态下,打开开合螺母乱扣盘逆时针旋转,将溜板箱向右移DL扣盘加速逆时针旋转,所以你不可能找到原来的闭合点。但你可以找到一个和它相位相同螺距相符的点代替。你 ...

老兄,你讲的乱扣盘好像有些问题。不是同一个闭合点,而是记住从丝杠那个转动角度切入开合螺母。
个人理解,请指正。

网友:
应该叫防乱扣盘比较合适

乱扣盘  实质上就是指示用丝杠车丝时、丝杠螺距的每周位置与车刀的相对位置的定位指示器。如果有它的帮助,你就可以在车扣时,合好开合螺母后把乱扣器拨到0点,当你车丝到位时你就可以打开开合螺母了,不用再开反车了。现在的车床一般有离合器倒顺车不需要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你讲的乱扣盘好像有些问题。不是同一个闭合点,而是记住从丝杠那个转动角度切入开合螺母。
个人理解,请指正。

丝杠的转动就是在不断地重复。其实你可以这样理解将闭合螺母闭合,把一根加工好的丝扣用卡盘固定好,在不开机状态下让车刀与丝扣吻合。打开开合螺母将滑板向右移动一个螺距闭合,观察车刀与丝扣是否吻合,不符合再移动一个螺距直到吻合为止。此时的闭合点与开始的闭合点性质相同只是位置不同而已,动态效果相同。与转动角度无关关键是在第几扣闭合。希望对你理解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比反转电机不见得省亊吧

很省事。我弄明白了,也做好了。本来打算更新老帖,但是没有弄好。新作的东西在老帖的沙发位置。就是统计最小公倍数并且新补做了两个蜗轮,现在很好用。下午试验了3.5毫米螺距的丝杆和螺距3的蜗杆。都没有再发生乱扣。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这几天我查资料终于弄明白了原理。原来我以为乱扣是因为车床丝杆存在分布误差造成的,只有在同一点闭合螺母才能保证不乱扣。现在明白了,乱扣是因为闭合螺母的时候几次不在工件和丝杆的同一周期产生的。也就是说,第二次闭合螺母只要工件和丝杆的旋转圈数与第一次成整数关系就不会乱扣。而且乱扣盘的蜗轮必须是乱扣数的整倍数。我今天统计计算出我的车床列表中的挑扣所有公制螺纹的乱扣数,找出最小公倍的蜗轮齿数。又增加了两个小蜗轮,现在很好用了。具体情况在老帖的沙发位置。今天试验并作了个3毫米螺距的蜗杆,一点都没有乱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省事。我弄明白了,也做好了。本来打算更新老帖,但是没有弄好。新作的东西在老帖的沙发位置。就是统计最小公倍数并且新补做了两个蜗轮,现在很好用。下午试验了3.5毫米螺距的丝杆和螺距3的蜗杆。都没有再发生乱 ...

补的两个蜗轮放在那?车不同尺寸的丝也要统计最小公倍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这几天我查资料终于弄明白了原理。原来我以为乱扣是因为车床丝杆存在分布误差造成的,只有在同一点闭合螺母才能保证不乱扣。现在明白了,乱扣是因为闭合螺母的时候几次不在工件和丝杆的同一周期产生的 ...

恭喜成功!有了你的实践+理论,广大床友不用再走弯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的两个蜗轮放在那?车不同尺寸的丝也要统计最小公倍数.....

统计是一次性的,自己做个表,根据自己车床所有常用丝的乱扣数。我的车床统计后能分成三组,分别对应三个蜗轮。齿数为:14,15,16。这样挑丝的时候根据螺距选择相应蜗轮装上就可以了。很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成功!有了你的实践+理论,广大床友不用再走弯路了。。

谢谢谢谢。其实一路走过来得到你很多帮助。还有论坛其他朋友的帮助。解决问题和制作小东西的乐趣也就在此。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2012-05-07):
网上找来一篇,不知是否权威,望各位有看得明白的给翻译成

网友:
没看明白,难道不用反转电机了?
我的cjm250都是车过一刀以后,退刀,反转电机,回到起点(过一点头消除回差),进刀,正转。。。。。。,中间开合螺母不松开。
以前看过楼主的这种技术,没弄明白先进性在哪里?

网友:
车工见过成千上万 没见过一个车螺纹是要用乱扣盘的(包括我自已) 不知道这有什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特点:
1、不用反转电机。
2、手动将溜板箱摇回切削起点。

这个东西的先进性,就是提供了一种指示。也就是说,倒车不便的床,加上反应迟钝的车工,也能切削出正确的螺纹。楼上的老车工,不懂得我们买的这些破床是多么破,也不了解新手没人教的痛苦啊。

网友:
技术帖,要顶。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