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esky 004 急推油门尾巴逆时针甩尾,甩完了又归位的问题

楼主(2009-05-12):
如题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  黑人朋友 植树造林快来啊

网友:
很正常,4合1无法锁尾。
便宜货嘛

网友:
正常的 这个陀螺就只能这样

楼主:
感度调来调去,还是解决不了,没办法了,低价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吗,期待厂家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

这个在004上很正常。打方向舵修正吧。

楼主:
再顶,24小时内解决不了,就不再解决这个问题了,凑合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顶,24小时内解决不了,就不再解决这个问题了,凑合玩吧

已经好几位魔友都说正常了还解决什么啊?

网友:
我的Lama也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用尾电机的飞机性能是不强。改善这个问题的方法有几个方面:
1、在不追尾的情况下,把陀螺仪感度尽量调大;
2、换螺距小的木桨,提升大桨转速,这样需要的尾扭力就可以相应减小,对保持尾电机的正常输出有利;
3、更换性能更好的尾电机,如CN12电机。

楼主:
谢了,我先换个木桨试试

网友:
我觉得这是设备问题,如果只是做调校应该是无法解决问题的,004的4IN1毕竟不是高档陀螺仪,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的操心了。
004并非暴力机种,这个价格的飞机应该就是这样了,别期待太多。

网友:
一个GY401陀螺仪价格就比004整套都贵的多,所以这价位不能要求太多

网友A:
 您好

听您的描述
感觉要调教下4in1
4in1的陀螺调教的好的话可以做到锁尾巴
不过注意
锁尾陀螺和普通陀螺的区别是,锁尾陀螺不怕风吹尾巴

建议您这样调试,

首先保证电是满的

大幅度甩尾的时候,gain旋钮朝+号方向
小幅度甩尾的时候,gain旋钮朝-号方向

反复调试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

听您的描述
感觉要调教下4in1
4in1的陀螺调教的好的话可以做到锁尾巴
不过注意
锁尾陀螺和普通陀螺的区别是,锁尾陀螺不怕风吹尾巴

建议您这样调试,

首先保证电是满的

大幅度甩尾的时候 ...

你现在越来越狠了,连答复都这么专业,乍一看以为是厂家的客服在解答用户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越来越狠了,连答复都这么专业,乍一看以为是厂家的客服在解答用户问题呢

皇上驾到,微臣接驾来迟,请恕微臣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