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论坛里有没有用稀土有刷电机跑船的

楼主(2009-05-13):
无刷
电机
和电调 价格高 而且容易烧 其实用稀土有刷电机同样能达到无刷电机的速度 价格低廉 甚至可以不用电调 为什么没有推广开来呢?

网友A:
重量,效率?

网友B:
很感兴趣
降低每一分钱成本都是我感兴趣的

网友C:
:loveliness: 那么楼主去查一下,好点的稀土有刷电机是啥价位吧
再查一下平民级的无刷是啥价位
查过后请麻繁通报一下哦.

网友D:
开始不懂无刷,买了5个有刷,价格一个是500多4个是250左右,无刷的电调也不便宜.........这几个电机用车模上估计一直能留给孙子玩了

网友E:
有刷电机速度是完全可以跑到无刷电机的速度的.但效率上就达不到无刷电机的性能,电刷的热损耗太大了.电池功率有一部分消耗在了电刷发热上面了(超高电压使用除外)
一个稀土电机的零售价也只比无刷电机少1/4左右,甚至还要高.
目前还没有见过750级的有
刷电机持续功率可以到600W以上不烧电刷的.

网友A:
总之有刷电机就是应该淘汰的东西!!
有刷电机的电刷是为了换向,现在有了成熟的半导体器件换向,效率大大高于有刷,无刷电机的结构也比有刷简单可靠地多,再过几年,无刷进一步普及,产量继续增大,(无刷+无刷)ESC价格将低于(有刷+有刷E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