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何保管多次使用502胶?

楼主(2009-05-13):
我用大瓶的,但是几次以后大多都干了,用原钉头盖不行,用螺丝封口也不行,装玻璃瓶的话不好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大家可以交流说说吗?

网友A:
 用完后用火烧瓶口,然后用钳夹紧

网友:
老鼠尾+冰箱

网友:
先分到小瓶再入到箱.使用时用针头.
如不通可用打火机烧一下.

网友:
用扁的小瓶或灌到这种瓶子用。瓶嘴套一个滴管,这种滴管有的品牌是配套出售的,如果没有,可以用空的中性笔芯自制,非常容易。打火机均匀加热笔芯的一小段,待其开始自然弯曲时缓缓拉伸,使一段变细,拉伸一次可做两个滴管。好处是不用则滴管口自然封闭,再用时剪掉一点点又通了。很多时候剪都不用剪,但瓶内的502又不会干。

网友B:
我一般不用老鼠尾,嫌麻烦。直接用工字钉钉上,超市有卖的。而且我的502有时候连工字钉也不用钉,敞开口放几个星期也没问题啊。
现在的502不好用了,只粘手不粘木头,太稀了。我把这种502倒进完全干了的502瓶子里泡一上午就变的很稠了,很好用。要是嫌太稠就再兑点稀的,随意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不用老鼠尾,嫌麻烦。直接用工字钉钉上,超市有卖的。而且我的502有时候连工字钉也不用钉,敞开口放几个星期也没问题啊。
现在的502不好用了,只粘手不粘木头,太稀了。我把这种502倒进完全干了的502瓶子里泡一 ...
 我么样么想到咧,一直放冰相里

网友:
说502不好用的试试真正的北化牌的吧

网友:
顺便也学习一下

网友:
我就用根针做塞子,不会干的

网友:
502胶,如果你用的少话,就买小瓶,它是有包质期。

网友:
我不经常用502,所以总保持冰箱里有瓶未开包装的,急用时打开就好。 我一般选小瓶的,便宜,干了就干了。
听说丙酮是不是能化开502 ? 也不知道用丙酮可否复原干了的502,像上面老兄讲的那样。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不用老鼠尾,嫌麻烦。直接用工字钉钉上,超市有卖的。而且我的502有时候连工字钉也不用钉,敞开口放几个星期也没问题啊。
现在的502不好用了,只粘手不粘木头,太稀了。我把这种502倒进完全干了的502瓶子里泡一 ...

网友:
用乐泰495,原本有盖子,放冰箱里可以用好久。

网友:
回林大夫,我这里只能买到同声永顺什么的,要是哪天碰到你说的我就买两瓶试试看。
至于丙酮,好像也可以和502起反应,以前没事干的时候玩过,一定量混合后会变粘稠,不知什么原理。至于完全干了的502…很早以前做过,时间久了记不起来了,好像是没有反应的。有兴趣再做一下看看。

网友:
晕.,.502..买来都带,个钉头的,不要那盖子宁下来用,..用钉头,,从上面扎个眼,,,这样用,,用完,在把钉头扎进去,就不会干了......

太佩服你们了.........简直无语

网友:
我的方最好用,也最省事.用牙签使劲塞住瓶口就可以了.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用牙签塞住

网友:
心情好的时候用蜡封,一般不太在意就用盖子盖上也可以。用蜡封的放过一年多,完好如初

网友:
我是蓋上蓋子,隨便放的。

网友:
如果想长时间保存,可从品牌选择解决,我用过的徳意牌502很耐储存,用大头针封口放冰箱,可用半年左右,但该502的性能逊于北京的,但北京的很不耐储藏,同样条件只能放一个来月,要求不高可选德意.

网友(2009-06-14):
我一般都用小瓶的502胶,用完胶水把已经戳洞的尖头盖子不要丢掉,留作下次开新的胶水时用,只要拧下新的胶水尖头盖子换上旧的已戳了洞的尖头盖子使用,用完后再换上新的没有戳洞的盖子保存,保存很久都不会干的。

网友:
我只是将胶水瓶站在那儿,什么措施也没有,夏天可以一个多月,冬天三个月以上

网友:
各个牌子的502用过不少种,粘合强度没有逐一考察过,但共同的问题就是时间稍微长些,就凝固了。
后来看到有一个牌子,好像是叫“安固特”,相对贵一些,五元钱。铝管装,配一个塑料滴头,装上以后,可以保持很长时间都不凝固。用完的那一管,直到最后,才有点儿堵管口,用针扎一下就好了。总体算下来,比买一大瓶便宜的回头干了要合适。

网友:
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完后用火烧瓶口,然后用钳夹紧
易燃物,不可用火烧.

网友:
我买了个大的,用完盖好放冰箱。快两年了还没变质。

网友:
502的有效期相对其它胶比较短.不好用的很有可能是时间长了.

网友:
正规厂的502基本上都不错的

网友:
我是把注射器针头套上去用,再次使用时,用打火机烧一下针口蹿烟就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