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回来的LAMAV3 AB主浆都是松的,是不是把螺钉旋紧就可以了?

楼主(2009-05-13):
有什么要注意的?好像接头处也没有卡紧的地方,怎么保证两个浆成180度呢?

网友:
不能拧紧,就是要松松的,靠离心力自动甩直的。

楼主:
哦,谢谢指导。还好没弄真机,只是在玩模拟。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指导。还好没弄真机,只是在玩模拟。

LAMA大桨的螺丝要做到:不能太紧,但也不能太松。自己慢慢的体会吧。:loveliness:

网友:
这个螺丝紧到什么程度,要桨不能随意转动,但是在高速旋转时又能够被甩直为准。
因为这个螺丝太松会引起双桨及低速的机体振动,太紧主桨不能被甩直,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我、潜、潜、潜、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