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又断了

楼主(2009-05-13):
3D模式
练习上下翻飞
5米高正飞稳定悬停的时候
突然失去动力
原以为是电池保护
下来一看,电机轴带齿轮约1CM处断了

新电机第一次飞就断过
这是厂家给换的新电机
大约飞过150起落

网友:
什么电机啊

网友:
强烈要求lz说明是什么电机!毕竟模型不是玩具啊!

网友A:
可用直经相同的电焊条代替,牌号507的就行,422的也可以.去掉药皮,用沙布打磨光滑.截取相同长度注意,别搞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用直经相同的电焊条代替,牌号507的就行,422的也可以.去掉药皮,用沙布打磨光滑.截取相同长度注意,别搞弯了

难度也太高了吧
我还有个旧电机,要处理就一起处理
只是需要材料和工具
还是买新的吧

网友:
大齒盤會因為天氣的變化,而略有所改變
建議LZ在大齒盤與電機齒的間隙找出最鬆和最緊的地方,分別做上記號
檢查時,找出最緊的記號,調整合理的間隙後,再轉到最鬆的地方
查看是否有無滑齒的可能,往返找出最佳的間隙!
另外在每次外出飛行前,給電機軸承上些油
在調整油門曲線時,3D的曲線建議不要調成全100%
適時的利用副翼對油門、昇降對油門和尾旋翼對油門的混控來降低電機的工作負荷
相信這顆電機可以陪伴您很長的時間

网友:
其实无刷电机很难坏,厂商是很头痛的....................

网友B:
要求版主详细讲解如何:“適時的利用副翼對油門、昇降對油門和尾旋翼對油門的混控來降低電機的工作負荷”

网友:
怀疑lz的电机齿和大齿盘间隙过紧

楼主:
电机齿和大齿盘间隙过紧

的问题是不存在的
我保证

网友:
我用过不下5个430x了,还真没飞断过电机轴,本地用430x的,经常在一起玩的也不下20个,也没看到过或者听到过飞断这个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求版主详细讲解如何:“適時的利用副翼對油門、昇降對油門和尾旋翼對油門的混控來降低電機的工作負荷”

idel的油門可以設成100, ,80, ,100
利用副翼對油門混控20%,昇降對油門20%,尾旋翼向右旋轉時10%

好處時平時轉速不過高可以保護電機、電池
3D動作時,又有油門補償,不至於沒轉速

供參考~~

楼主:
厂家用论坛短信联络我

说要为我检修
搞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新电机第一飞轴断了,人家给换一新的
这次我也不确定是质量问题还是自己的问题
所以请厂家把我现有的2个电机一起检修
换轴和轴承,相关费用我来负担
呵呵

网友:
也太恐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