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潜艇上下问题

楼主(2009-05-13):
你们想得太复杂了,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办法解决!
你们总想着怎么去解决气体的压缩!
可以换个思路,在模型上面压缩气体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可以制造气体,中学化学就学过电解水。只要二个电极,一通电就可以产生气体,在用个电子阀就OK

楼主:
本广告位招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想得太复杂了,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办法解决!
你们总想着怎么去解决气体的压缩!
可以换个思路,在模型上面压缩气体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可以制造气体,中学化学就学过电解水。只要二个电极,一通电就可以产生 ...

电解速度和实用性是一个问题。如果要花一个小时上浮……

楼主:
请您先看看这个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k0Njg2MzY=.html

你说得没错!电解水产生的气体确实速度有限!但可以在水里面加点食盐,以促进电解的速度。当然不一定是加食盐,加点别的东西也是可以的,如酸
当然这也是比较危险的。对于模型而言,这个气泡的速度也足够了。

网友A:
还是针筒拉伸法容易些。

用一个大针筒,拉出2/3做为浮筒,堵住前部针头孔,剩余的1/3用微型丝杆拉出、放回,作为改变体积的方法。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还能控制深度!

楼主:
看图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针筒拉伸法容易些。

用一个大针筒,拉出2/3做为浮筒,堵住前部针头孔,剩余的1/3用微型丝杆拉出、放回,作为改变体积的方法。

同意这位兄弟的想法,呵呵,楼主的只能控制上浮,可以作为紧急情况下  上浮用

楼主:
楼上的您确定你看清楚了那张图吗!
你想想气球与电子阀的做用是什么!
难到我的这个想法就只能上浮!只能自救。要自救这个速度也不够啊。要想自
救也要速度可以加个“气囊”里面放点灭蚊片,加个电阻丝。

网友B:
你怎么不用干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不用干冰呢?

  上哪去弄!

网友:
计算过耗电量没有。耗电大大也是不行的。

网友:
小孩们玩的水枪就很好用,打气的那种啊,连单向阀都有了,你们怎不考虑呢?
模型沉艇,把它调到悬浮状态,用升降舵就能上下,何必搞那复杂呢?越简单越实用越好.

楼主:
水下的密封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玻璃胶似乎不是很理想

网友(2009-06-29):
玻璃胶密封不好?我正准备采用呢 告诉我一下 遇见什么问题了

网友:
Good idea                 不过要消耗很多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