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正式加入航模家族,这两天刚刚入手黑鹰500,因为是新人,没玩过这东西。

楼主(2009-05-13):
新人报道,正式加入航模家族,这两天刚刚入手黑鹰500,因为是新人,没玩过这东西,一时激动才买的,希望大家多多指导,小型油机中最稳飞机,曾有人发视频空中悬停二十几分钟,因为体型小方便携带,而且出了全金属版,并非全金属版的纤维版,是真正的全金属版,有些机机所谓的金属版是带纤维的,本人入手塑胶版,当然了,没RMB嘛,买来时是空机加配件点火器全套两千四百多元,到手就可以飞了,这两天商家正在发货,过几天到了再上图,玩黑鹰500的朋友也顺便说说自己入手的价格,可以做个参考,我觉得比阿宾哥的飞驰30要好多了,飞驰30也价格两千一二的样子才配齐。因为刚刚入手,到时候希望多多指教。

最终在今天到了,不过不是很开心,这玩意就是烧钱。。。。

用小i拍的所以不是很清楚。。

来张全家福,估计在油机种这款是最便宜的了。。。。

网友:
 哈哈 厉害 上来就玩油的 佩服啊 本人也是刚入摸 没有玩油的经验 不过看你的价格 电子设备估计不行 以后升级的地方多了去了,这价格够弄个山寨450加上好点的电子设备(不含遥控) 最保守估计你要 换控 陀螺+尾舵机 。。。。祝你好运。。。。

网友:
新入门玩油机,逢劝你还是买台LAMA练下吧,不然炸到你心疼-----人民币!

网友:
新手先练练模拟器还是四通的吧,不要一下上油机,但要是有人在一边带着是还行

网友:
油机?

个人感觉你买 黑鹰 很失败 ~    还不如买 450    飞机大小也差不多 再说  也就是最主要的  原因 现在 450 价格  很便宜的  那配件就是白菜价格   横周 主轴 几块钱   大浆 9  块钱 , 炸一次  也就10几块 , 很划算的。  当然了 既然  你已经买了 黑鹰 就该支持你  !!!!!!   继续努力!   有空交留下!   加我Q 或者 记 手机号都可以!

网友:
起步的装备太高级了,哈哈

网友:
欢迎欢迎,又有炸机图看了,我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

网友:
我刚入手是黑鹰500套装,将近4000了,现在只剩下遥控了,

我刚入手是黑鹰500套装,将近4000了,现在只剩下遥控了,当时只想买个大一点的,当时看不上450,当摔的体无完肤时,配件又不好买,都没真正飞起来过,最终还是买的450学会的!单飞啊!其实个头比450大不了多少!但是配件真的不好弄!

网友:
新手还是要多听老模友的意见呀

楼主:
今天商家发货了,估计没问题的话明天可以到货,到时候再发图,首先声明,不是疯狂航模一族,不会去追求什么档次,配件是厂家指定的,按道理不会太差,一套加启动器点火器,全齐的反正,就两千四百多元吧,450是直点,本人不喜欢直电,配件和450的是通用的,所以不必担心,新手不怕炸,我留意这款机子很久了,因为价格已经降到很低了,配件价格一般一会很贵,比起天子50V2的药便宜多了,新手选择黑鹰500是明智的选择,这款机子稳,适合新手,我有看到别人飞的视频,空中掉下来都没事,照样飞,本身集体轻嘛,没那么严重的。发一下全金属版的黑鹰500GP,真正达到全金属的,连侧板都是金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商家发货了,估计没问题的话明天可以到货,到时候再发图,首先声明,不是疯狂航模一族,不会去追求什么档次,配件是厂家指定的,按道理不会太差,一套加启动器点火器,全齐的反正,就两千四百多元吧,450是直点, ...

不是打撃你, 先不要说黑鹰500好不好, 原配的那個控, 舵機, 陀螺跟本沒法用.
什麼機子掉下來都會有事, 不能照樣飛. 等你機子來了你就會領误到了.

网友:
黑鹰500可不是LAMA啊    那么大的飞机哪有可能摔了拿起来照飞

网友:
hi

lz我不是打擊你.黑鹰500先不說質量.黑鹰的发动机就已是非常難調!别人能炸完再飞.不代表你也可以. 2400元現在已有很多二手机的選擇.我有朋友也買了黑鹰500全金属扳.大既十多个起落就開始有虚位了.所以......可以退貨的話.建議lz馬上退回.再弄个二手50油直一定会实际得多

楼主:
黑鹰500以后我拿450的通用件,二手我有考虑过,但是考虑到不会调机,怕买了放他一年都不会飞,那我岂不更冤,本人住在偏远的山区,没有人可以帮我,要靠自己就要从简单入手,在油直中黑鹰500是最小的,而且是15级发动引擎,跟50比,没那么变态,更不能暴力,其实已经省下很多了,引擎决定了飞机的性能,就好比很缓慢的那一种类型,黑鹰500并不能3D,那种所谓的可以3D,我看了视频感觉根本就是普通飞行嘛,15级引擎飞3D,说出来不怕笑死人,在价格方面绝对适合穷人,除了阿宾哥的飞驰30,我找不到更便宜的直油了,配件可以买冰人的,黑鹰500的配件最多通用了,从各方面去考虑都是很优厚的价格,浆可以买450电直的325浆,照样飞得起来,如果说入门就直接上50级油机,那就是笑话了,根本不可能嘛,那机子马力那么足,容易炸机啊。

网友:
LZ沒飛過直機難免對機器不理解:

1. 一手也好, 二手也好. 要懂調機是最基本. 因為就算是厂家说成"RTF"的機子都是要再重调. 再輕的炸也是要檢查和重调.

2. 沒人帮, 油機絶對不是簡單. 因為引擎相對震動大, 對接收機`舵機`陀螺要求更高, 要調怠速, 高速油針.

3. 引擎需要性能穩定的油, 例如cosmo或coolpower. 所以價格會高而且LZ住在偏远的山区, 用電肯定比油方便. 用不好的油引擎佷容易空中拉缸, 沒學會熄火降渃就炸机,尤其是小型直機.

4. 直機是越大越容易飛, 並不是動力越小越容易. 90比50穩. 50機用600mm桨绝對比450或500用325mm桨容易飛. 動力小或桨軟反而更難救機, 而且機子容易亂彯. 不會飛的人, Lama也會慘炸, 但就算只會稍為會懸停的人, 也知道50比450好飛多了.

5.大部份人不會用50级油機入門,並不是馬力太大容易炸機, 只是剛學的時侯不管飛什麼都會炸, 而50的桨和配件比450貴很多, 所以才那麼多人用450入門不選50. 但经濟容許的話直接上90级油机,也不是甚麼笑话. 當然LZ在沒有老鳥在旁的情况用450會好入門佷多也安全和最省錢.

网友:
愿老天爷多多保佑LZ !!!

网友:
聪明人犯错误比一般人要严重得多!

楼主:
图片看不了的话用右键点击属性,复制地址观看,看过视频的人,都知道黑鹰500很稳的,你没玩过的话可能不太清楚,现在的情况是只能听天由命了,不过我很少玩得,钟情于电脑和IPHONE也不会有东西可以超越了,更别说一个模型了,学习电脑知识到维修笔记本到主板都学了十年了,没有更多的心力去研究油机了,坏了就不管了,玩两天可能就腻了。

网友:
LZ

我是黑鹰起步的,全金属的6000多买的,只是秒砸一次,除了控(6E)买了1600,我告诉你,有你好受的,你可以翻翻我以前的帖子,好好学习吧,不听老人言,有你吃亏的时候,当然米多除外,现在我是,450GF,600N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