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火啊... 拆了450C重新装 左右方向舵机就反向了~~~~~

楼主(2009-05-13):
闲着没事 把家里的GL450C 拆了 重新装起来,但是出了个问题 控制方向的左右舵机 反向了! 我去遥控器里也设置了反向的 ,但是还是没有变回来,请问是何原因啊?? 是不是要把 上下 2个舵机换个位置装啊?

网友:
换舵机插孔就可以解决,还有个办法:控上面,把十字盘副翼参数调到负值也可以解决

网友:
下次大拆前 给飞机拍几个照片 装回去时候就有参考依据了

网友:
GL450C   如果 拆解前后 通道正反 没有 错的话,理论上讲应该是   前面的两个舵机  1  、6 通道 调换插座后 不影响  斜盘左右倾斜的控制 ,如果接反的结果应该是:出现 斜盘前后倾斜 和 油门联动的斜盘上下移动控制反向了。也就是说当你推油门的时候 出现的 是 斜盘前后方向的倾斜动作,而原先前后动作的控制现在变成了斜盘上下的动作(改变螺距动作)。

LZ所说的情况应该是 不小心把 控里面的反向设置不小心调过了,而且后来又纠正,所以调乱了,
自己看看,你的接线,如果 上面的舵机 (对尾 左面的舵机) 应该接在6通道, 下面的舵机(对尾 右面的舵机)接1通道, 控的设置 里 副翼逆向设置(天9),余通道正向,这个时候你的控制 应该是正常的。 :loveliness:

楼主:
急手..

2舵机通道换插了 还是无用啊..........  我还发现 想它往前飞 它却往后飞.. 这点也是反了..  还有就是 在往后飞的同时 尾舵机也跟随打舵 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先把舵机线分清楚
三根
一通接左边的舵机
六通接右边的舵机
然后再到控上试正反
我遇到过几次,但是耐心调换就没问题le

网友:
舵机线差错了吧?

网友:
换舵机接口就可以啦..3个舵机混控,你在遥控里设置通道反向是没用的``

网友:
如果 舵机 连接正确,      尾舵机还联动!!!一定是 多级 模式某处设置错了,怎么会有 尾舵机的混控动作??

连接正确 后 在调 正反,你的问题比较复杂, 索性回出厂设置后 慢慢一项一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