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2.4G的遥控器吗?

楼主(2009-05-13):
航拍设备本身传输时2.4G会形成干扰吗?

楼主:
http://www.springrc.cn/pro_list.asp?newsid=85
比如春天的!各位请指点?!

网友A:
2.4G 遥控器为什么不能用? 只不过不能和2.4G 频段的视频设备一起用而已, 一般的2.4G 遥控器都是跳频的(垃圾的除外),倒不会受多大的影响,倒是视频是固定频点的,很容易被2.4G 遥控设备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G 遥控器为什么不能用? 只不过不能和2.4G 频段的视频设备一起用而已, 一般的2.4G 遥控器都是跳频的(垃圾的除外),倒不会受多大的影响,倒是视频是固定频点的,很容易被2.4G 遥控设备干扰。

不对,绝大多数2.4G都是不跳频的。

跳频的设计很难,很难……所以真正跳频的只有Futaba的FASST。但是民用的跳频的技术并不成熟。

JR/Spektrum走的是另一条路,比较成熟的DSSS。就是把信号的能量分散到不同的小频道里,一个被干扰还能收到其他的频道。并且同时使用两个频道群,所以相对安全一些。这个技术WiFi、蓝牙都在用所以成熟一些。

国内的山寨基本上要么是固定频点,要么在少数几个当中跳来跳去,所以要碰运气,一旦遇到干扰很可能玩完。

2.4G的视频是模拟发射,占用带宽大,全面覆盖,所以一般不能和2.4G控同时用。即便像Futaba那样的估计效果也要大打折扣。

网友:
事实上, 我们就使用的futaba测试的, 至少直升机飞行距离操控不受影响, 2.4G 视频发射单频点占用带宽确实大,可以蔓延到20M, 一般都有好几个频点,有些频点和跳频频段重合不大, 所以还是可以凑合用,但视频就没办法看了。 跳频还得看步长和跳速, 慢跳频估计也吃不消, 当然,任何设备也抵挡不了持续的宽带干扰。2.4G的控是趋势,视频可以避开这个频点。
蓝牙似乎也是用的FHHS吧? 记得当初我做跳频时就看过蓝牙的跳频算法,大学毕业的论文就是蓝牙跳频算法的改进。
当然很多山寨控压根就没跳频, 都是直接使用的模块搞的,而模块一般不支持软件改写射频频点,至少不能频繁改写。

网友:
我的蓝牙耳机一碰到我的DX7开机,就频繁断线

网友B:
跳不跳不重要。。只要稳定可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不跳不重要。。只要稳定可用就可以了。。

我同意!但是关键是2.4G遥控设备的接收机成本比72mhZ的要高,同时具体稳定不稳定在坛子里也没有见到一个说法,具体何种设备搭配稳定还没有见到具体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