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帮我吧,刚买了个二手的华科尔5#10,完全搞 ...
各位大侠帮帮我吧,刚买了个二手的华科尔5#10,完全搞不定啊

楼主(2009-05-13):
刚在论坛收了个5#10,三块
电池
,成色还比较新,420元包邮。
以前一直玩三通,上了这个华科尔之后有新手问题,自己搞不定,周围又没有玩模型的朋友。只有请教大家了
一个是电池,估计飞不到五分钟吧,要是继续飞就自旋,微调打到底也没用。
第二个,感觉不能完美悬停,反正前后左右总在移动,我也不停在修正。反正悬不住,这个是技术问题吧。
第三个问题,控有的油门很松,没玩过其它的更高级的直机,不知道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所以在往左右侧飞的时候总感觉掉高度。
第四个,玩这个飞机要不停的调左右旋转的微调,一会儿左转,一会儿右转,感觉像以前玩三通一样,完全跟电池挂钩。我听说是因为这个四合一比较差,没有锁尾。有没有改装的办法啊。还是干脆重新买个V4算了。

网友A:
个人想法:1-三块电池都这样的话,不是电池不行就是飞久了哪里过热了吧
2-偶也悬不及,不过7 ,8秒固定在一个高度轻微的飘来飘去还是可以滴
3-控的油门呀,我的那个刚刚好,不过我不知道你松的定义式什么。。
4--可能是机的问题,我只要调好微调,以后每次飞都是稳稳的,无须再搞微调了

楼主:
谢谢楼主上的建议,昨天我又试了一下。电池前两分钟的时候飞机表现还可以,左右侧飞都没问题,到后面时候才不能左右侧飞,否则会掉高度,只有边推油门,边侧飞。
还有个关于悬停的问题,肯定不能脱控,除了之前说过前后左右没规律的飘移之外,高度也不能因定,我总想将油门推杆打到一个合适的位子,但飞行高度不是升高就是往下降,或才偶尔能固定住你又不能进行其它操作,例如前后,左右等,你一有其它动作,高度又发生变化。
我总怀疑是不是混控这边的电压不稳啊。

网友B(2009-08-11):
我估计是电调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