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的2801控问题

楼主(2009-05-13):
一直用FF9,最近飞4G3+2801,所以开始2801使用了。感觉高级控的大部分功能都有,但有一个大问题,油门hold功能。FF9只要打开油门hold,无论怎么打油门,电机电调是没有输出的。但2801要设置hold的油门大小,设置成0不行,设置成-20%,打油门电机才不转,只有CCPM螺距舵机变化。但这时的螺距曲线不是normal状态的,要调试normal下的螺距,比如中点和最大油门螺距,必须把电机线拔了,这样就失去一部分油门hold功能的意义了。hold只能设置油门曲线,不能设置螺距曲线。不知道我是不会用还是就这样?
希望专家能解释一下

网友:
这种国产的没有用过

网友:
油门hold应该有独立的螺距调整,我的JR控就是这样,熄火降落时用

网友:
hold有唯一的一个油门值可调,并且有螺距曲线可调。该螺距曲线和普通模式没有直接关系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回复,我的理解,2801的hold自己设定螺距曲线,油门有唯一值,是为熄火降落设计的。若调各种状态螺距曲线,把hold下螺距曲线改成相应模式,调好了再改回熄火降落值。不知这样理解对否?

网友:
看来4G3也蛮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