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esp 飞 6s 2p a123 时间超过11分钟

楼主(2009-05-13):
600esp 飞 6s 2p a123 悬停  时间超过11分钟  电机电调烫手了。。正常吗? !

网友:
6S2P悬停啊~~7S2P都没动力。电机电调不热就不叫亚拓

网友:
我用8S1P飞,感觉动力还可以,原装的电机电调。飞大约6分钟左右。
下来电调还好,电机很烫。电池用手摸大约在40到50度左右吧。
个人试验结果,仅供参考。。。
补充一句,悬停,航线。。。

楼主:
今天飞了13分钟 无力了。。。

网友A:
8s 2p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8s 2p吧。。。呵呵

是不是太重了? 哈哈! 而且yt的电机电调可以吗?

网友B:
我的600esp 用8s2p    原装650L电机  cc  85hv  电调(原装100a已经着火了烧了),4分钟 3d还行,动力比油机好,不过原装的电机超热(准备换4035-630kv  上15s a123),电调就不是很热(85a都比yt的100a强多了)
建议悬停和航线可以用yt的动力,3d就别想了,动力一定要换,还有原装电调用7s2p已经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600esp 用8s2p    原装650L电机  cc  85hv  电调(原装100a已经着火了烧了),4分钟 3d还行,动力比油机好,不过原装的电机超热(准备换4035-630kv  上15s a123),电调就不是很热(85a都比yt的100a强多了)
建 ...

恩谢谢 哈哈 cc  85hv  是什么电调阿?

网友:
大机机还是油的来得好

网友:
都是强人啊

网友:
请问你们用的都是A123电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 哈哈 cc  85hv  是什么电调阿?

价格约1300元。
The Phoenix HV-85 has the power handling capability for just about anything you can put into the sky! With a total ability of over 4,000 watts (that's 5 horsepower!), The Phoenix HV-85 is right at home in all quarter and giant scale fixed wing aircraft, and large helicopters alike. Our factory pilot Dan Landis has one as his secret weapon for this season's FAI pattern competition, including the Nats in Muncie. Compare the price, size, and capability of the Phoenix HV-85 to the competition, and you'll understand the Castle Creations advantage. Top competition F3A, giant scale aerobatics, and large helicopters - The Phoenix HV-85 does it all, and keeps it's cool while flowing the power!

All Phoenix HV speed controls feature:
  • Safe "Power On"
  • Microprocessor Controlled
  • Tough surface mount construction
  • Audible Arming Signal
  • Auto Motor cut-off with reset
  • Low torque "Soft Start": protects gear boxes and belt drives from shock
  • Smooth reverse exponential throttle
  • Self-calibrating endpoints: maximizes usable stick travel
  • Auto shut-down when signal is lost
  • Simple setup: no complicated switches or wiring

Specs:
Volts w/BECNo BEC
Volts NO BEC50 MAX
Lipo Cells w/BECNo BEC
Lipo Cells NO BEC12S MAX
NiCad or NiMh Cells w/BECNo BEC
NiCad or NiMh Cells NO BEC36 MAX
BECNone (dual opto-coupled)
Continuous85 amps
Minimum Cells12 cells NiMH/NiCad or 4s LiPo
Switching RateProgrammable
(13, 26, or 52KHz)
Resistance0.0015 ohms
BrakeProgrammable
ReversibleYes - change any two wires
Low Voltage
Cut-off
Programmable
Size1.55 x 2.8 x 1.0"
Weight
(w/wires)
4.2 oz. (119g)
Connector TypeUniversa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600esp 用8s2p    原装650L电机  cc  85hv  电调(原装100a已经着火了烧了),4分钟 3d还行,动力比油机好,不过原装的电机超热(准备换4035-630kv  上15s a123),电调就不是很热(85a都比yt的100a强多了)
建 ...

前面说3d还行,比油机好,后面又说3D别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说3d还行,比油机好,后面又说3D别想了.....

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很暴力,3d是没问题的,但电机超热,飞了20多次后,因为太热电机已经退磁了,动力差了很多,现在3d已经不理想了,所以不建议用来3d(yt电机的机构本来就是一个缺陷)我已经在台湾定了新动力(z-power z50-600),在途中,准备上15s a123

网友D:
坐等更换电机的结果。

网友E:
这个东西貌似齿轮比啊,什么的都很重要吧,搭配好了效果才能更好,低KV也就预示你要用更多A123啊,重量也是问题啊,转速还是要保证的啊,.

网友(2009-06-19):
电机已经到了,现在用15t 的齿+-14度,还没达到理想状态,但已经很暴力了,最大功率已经去到2500w了,估计配上17t的齿可以达到马达的最大功率2800w

楼主:
厉害啊。。。 换电机 电调 贵啊。。。 2000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