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舵机修好了,控却突然不能开机了...

楼主(2009-05-13):
在论坛上忙乎了一阵子,收了个华尔科的0701控和接收,还有kasee送的三颗8克坏了电机舵机,一不小心碰到了6MM的空心杯电机(还是5芯的),买了几个回来,花了一下午时间,舵机修好了,控却在关机后再开机时没反应。。。

送的舵机(坏的电机拆出来了)

测试舵机时:

舵机的测试视频: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088889&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测完舵机后为了省电就关了遥控器,过了10分钟左右又开机,接受上了两舵机,想看看混控的效果,打开开关,没反应,关了再开,还是一样。测了电池的电压。有10.7V左右,就是开不了,请高手帮帮忙,分析下原因。。急等!!!!

网友:
这怎么分析啊?如果遥控开机没有上电,那你只能拆开看看了,任何一个位置都有可能损坏…………

楼主:
拆开了,里面的线比较多,能说下一般是在哪些地方坏吗?我这是前一次用的好好的,再开机就没反应,用的是8节电池。

网友:
先检查一下电线有没有断的,然后再检查一下开关通不通。
遥控器一点反应也没有吗?

楼主:
检查过了,开关在电路板里面,我还没卸电路板的螺丝呢,楼上的请留下QQ,好请教下

楼主:
修好了,昨晚加班到十二点多,把电路板拆下来了,一检查,是开关接触处断线了,晕,电源插头夹在电路板里头,检查也不轻松啊

网友:
检查也不轻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