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04新、老款混控板的“问题”最新汇报……有检测图片和视频。

楼主(2009-05-13):
今天下午,我再次去电ESKY公司,找到上次的的联系人(王先生)后,通话的内容概要如下:
我:“你好!上次我反应的问题,你们检测过吗?有什么情况?”
王:“你好!检测过了,没发现问题。”
我:“没有出现动力不足、留空时间偏短的问题?”
王:“没有。”
我:“那么你检测的004是用的锂电池?”
王:“是的,我们用的是锂电池。”
……
王先生给我的结论是:新款004的混控没问题!
另:
我说是否需要看看我的检测……
ESKY公司的王先生让我将文件打包后传给他。可是,我不会操作什么打包……
那还是请他来这里看看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检测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问题。为了更好地找出原因,所以,将当时我的检测视频及相关的图片挂出来,提供给大家观看,希望能人贤士给予指点,并指出问题所在之处!
为了方便大家,我再次上传新、老款混控板的对比图。
混控板A面的的对比图(左老款、右新款):

混控板B面对比图(左新款右老款):

下面是混控板上的单片机给主马达驱动管(从MOSFET管G极引脚上测得)的信号波形对比图(使用同一个0404遥控发射器)。
老款油门为0%时:

老款油门50%时:

老款油门100%时:

新款油门0%时:

新款油门50%时:

新款油门100%时:

下面是升力大小的对比图片,测试时,已排除了主马达不良的可能性!
对比测试时,使用了一台电压调整为8.2V、电流为10A稳压电源替代锂电池给004提供电源,电子秤的精度为0.5克。
老款004未启动时的总重:

老款004油门100%时的总重:

两个数值相减:
890g-533g=357g(升力)
新款004未启动时的总重:

新款004油门100%时的总重:

两个数值相减:
884.5g-590g=294.5g(升力)

新、老混控板混控板上的单片机给主马达驱动管(从MOSFET管G脚上测得)的信号波形对比图视频:
新款的混控板波形检测视频: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088972&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老款的混控板波形检测视频: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088986&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A:
恩,看得很清楚,老款004的混控板在油门从0%~100%输出线性很好,新款004混控板在油门80%后输出就不再改变了,损失了20%左右。

黑人老大,混控板G点在哪?我上次测量的是驱动输出加负载,可能测量不准确,可不加负载的话,没有输出呀。回头我也测量下G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看得很清楚,老款004的混控板在油门从0%~100%输出线性很好,新款004混控板在油门80%后输出就不再改变了,损失了20%左右。

黑人老大,混控板G点在哪?我上次测量的是驱动输出加负载,可能测量不准确,可不加负 ...

是G极!不是G点!
这是管脚排列图:

这是电路板的截图:
左排、从上往下数、第四个引脚便是G极(栅极)!

网友:
首先在实际使用中发现动力不足、留空时间偏短的问题,
然后升力试验表明新版确实偏小
波型显示问题出在3合1,  新版004有BUG不容质疑,
-------------------------------------------------------------------------
唯一可以解释的是,王工的3合1和你的是不是同一个版本
或者说有这个问题的产品有几个批次

网友:
楼上的, 需要再征集一块3in1了估计

起码这批004有问题的!

因为有很多人都用出了 问题

网友B:
有问题这批怎么解决??消费者的权益在那??忘厂家给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这批怎么解决??消费者的权益在那??忘厂家给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估计厂家不会给什么答复的,毕竟国内市场只是小菜不是大肉。

网友C:
晚上我会写一些英文稿子
上了google就不好说漏

黑哥还懂日文呢

网友:
两点,第一,不应用一个0404控,应该各自用原配0404控测占空比.第二,不应用8.4V电压,应该用7.4V稳压测大桨升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晚上我会写一些英文稿子
上了google就不好说漏

黑哥还懂日文呢

あれ  ほんどですが。

网友:
支持黑兄,希望厂家尽快回收有问题的004,把我的也收了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あれ  ほんどですが。

启奏圣上 ma ko do

网友:
那怎么看自己的004是哪个批次呢。我的004油门推到80%以后4合1那就亮红灯了,不过飞起来还是可以的,在人眼高度可以停6分钟左右。没电子称,不知道我的004有多重

网友:
知道个大概,这两天我也在和厂家联系,客服给我答复说在检测,希望不是推诿。如果厂家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只会坏自己的口碑。

网友:
我报本页链接发给客服了。

网友:
没办法,我们都相信科学的

谁知到ESKY 那个王XX他居然不相信科学

网友E:
经过查看楼上的两个电路板都是旧款的四合一板,约是07年生产的,现在已经升级没有了此现象,楼上出现此问题的原因可能是"MOS"管的问题,建议楼上可以将上述的两块板的"MOS'管对调一下进行测试!建议有此问题的模友可以将四合一邮回厂家进行检测维修!
ESKY-王先生/

网友:
我强烈要求搭个车  Esky LAMA 新买的大齿轮盘 问题 这个新模具产生的问题,也不小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6344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经过查看楼上的两个电路板都是旧款的四合一板,约是07年生产的,现在已经升级没有了此现象,楼上出现此问题的原因可能是"MOS"管的问题,建议楼上可以将上述的两块板的"MOS'管对调一下进行测试!建议有此问题的模友可以将四 ...

尊敬的ESKY技术部的王先生:
您幸苦了!
MOS管(ESKY的混控板,通常是使用了IRF7413A)是马达的驱动管,它是个被控元件。难道一个被控元件的质量和性能,会影响到输入信号的占空比?这样的分析似乎行不通吧?
烦请您再找找原因……

楼主:
当某一个产品出了点问题并不可怕!
谁都不是完美无瑕的不是?
可怕的是,面对问题不去努力地解决,而是找些不切实际的说辞来推诿就可怕了!
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方式是关键的关键!
这不用我来“上课”了吧……

网友:
王先生,,你是不是技术部门的呀,,
怎么会说出这样不入门的话呢,有一点电子技术基础的我看黑哥的测试都看得懂,你啥地就看不懂呢?

网友:
ESKY的厂商,你们好
请你们相信科学,你们的电器设计师不会是个神父吧?
麻烦你们了,尽快解决问题吧,  不然,全世界这么多国家都不敢买ESKY 产品
我是相当喜欢你们的产品,所以一直是你们的忠实用户。所以你们要加油了

网友:
他说都是老款的 那估计现在新款的是出口用的 国内继续卖老款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过查看楼上的两个电路板都是旧款的四合一板,约是07年生产的,现在已经升级没有了此现象,楼上出现此问题的原因可能是"MOS"管的问题,建议楼上可以将上述的两块板的"MOS'管对调一下进行测试!建议有此问题的模友可以将四 ...

我是2009年3月20日购买的ESKY E004直升机,所使用的混控电路板与黑人所说的新款混控板一致,照王先生所言,这也是旧款的混控板,07年生产的,那为什么出现在09年的直升机中,如果是MOS管问题,为什么在新购买004的用户中大量出现这种情况?请王先生答复!(搜索下论坛可知,去年以前没有004飞不起来的问题,从今年开始,出现了大量此类投诉,这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
以下为我的混控板与LAMA V4混控板图片,请看看是新款还是旧款。
正面:(上图为004混控板,下图为LAMA V4混控板,前面也如此)

背面:

网友:
ESKY的王先生呢?
呼叫ESKY的王先生

网友:
恭喜月光兄中标
小白鼠同情中!!!

网友:
 我们是上帝也没用,ESKY的厂商是无神论者

网友:
看来esky不在乎自己的牌子了,生意好点就利令智昏!

网友:
ESKY 现在是零库存,为了降低成本.是这些板子和零件估计是另找供应商了,所以出了这个不小不大的问题

网友:
看来真是没意思啊,还是玩山寨450去吧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是否器件齐全,有条件的话,最好再做个舵机测试仪试一下,555的那种就可以了,主要是看当PPM波是1ms和2ms时,占空是否是0%和100%。以及占空比和PPM脉宽的关系。
突然想到,也不用舵机测试仪,就用示波器看下接收上哪2个输入通道的脉宽的变化范围就成。
不然,厂家会说,是因为遥控器的脉宽输出有问题,导致占空上不来的。测就测的全一点,让他们心服口服。

网友:
这王先生解决不了问题直接找他们老总,老总无所谓不还有个2009上海模型展嘛,我已经登记报名并已被批准参加了。上海的朋友可以报名参加这个展览,不收门票的。http://www.shmodelexpo.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是否器件齐全,有条件的话,最好再做个舵机测试仪试一下,555的那种就可以了,主要是看当PPM波是1ms和2ms时,占空是否是0%和100%。以及占空比和PPM脉宽的关系。
突然想到,也不用舵机测试仪,就用示波器 ...

嗯!这个图还是有点问题——它是一个调频电路,即,调整电位器后改变的是频率,而不是占空比……
另外,接收机的解调输出端(通道端口)输出的信号,进入混控板后,需经单片机的换算后才给马达驱动管。
即便是用555做了个占空比可调的电路来测试电子调速器的话,意义也不大!
因为:出问题的那个004,就换了块混控板(遥控器和接收板没换,这就能排除遥控器和接收机是否有问题了。再说,遥控器和接收机不都是ESKY出的吗?又不是其它品牌的混装机而有可能出现兼容性问题。)后,所有的问题统统消失了!这足以证明混控板里有问题,我觉得没必要再做这个电路来试验了不是?

网友:
有道理。看来LZ试验已经做的很到位了。

网友:
不敢买004的4合1了

网友:
拆了我的004看了一下,旧版的,动力似乎也不太足。

不过我换了016脚架,而且8字环坏了,也许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
晕,看那来我也要回家拆开看看了。。。

网友:
估计那个什么王XX,没有做测试,忽悠大伙了:funk:

网友:
还是支持黑人大师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恩,看得很清楚,老款004的混控板在油门从0%~100%输出线性很好,新款004混控板在油门80%后输出就不再改变了,损失了20%左右。

黑人老大,混控板G点在哪?我上次测量的是驱动输出加负载,可能测量不准确,可不加负 ...

ESKY的机机还有“G |点,大家快来,天天把她推到高潮。哈哈,黑人大师一大杰出发现。通令嘉奖。

楼主:
引用 网友G:

ESKY的机机还有“G |点,大家快来,天天把她推到高潮。哈哈,黑人大师一大杰出发现。通令嘉奖。

佩服你的想象力!

网友:
新版004飞不起来吗?
还是不稳定?

网友:
拆开看了下,
我的是老款,使用正常。。。

网友H(2009-07-16):
貌似2个单片机只是换了封装而已,不会重写程序吧?难道是烧错程序了?还是有其他改变所以改了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H:
貌似2个单片机只是换了封装而已,不会重写程序吧?难道是烧错程序了?还是有其他改变所以改了程序?

问题恰恰是程序导致的!

网友I:
我的两架004都被我折腾的快完了,一直没找到毛病,原来是这个问题啊,油门推到3/2动力就没反应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两架004都被我折腾的快完了,一直没找到毛病,原来是这个问题啊,油门推到3/2动力就没反应啦

要命的是:厂家居然不给解决!

网友:
现在在市面上销售的004都有这个问题吗?有没有新买的冒个泡?

网友:
我的居然是新版的,我以前一直认为我的是久版,难怪油门到80%就不变了

网友J:
004新款设计有问题

我昨天买的004,也升不起来,油门到%80就亮红灯了,桨的转速低极了,和V4没法比,我是叫经销商给骗了,我买的是老款004,结果发过来是新款的,给经销商打电话,经销商说我调试的不好,我说我再加钱换别的机子,经销商说出库了就不能换了,嗨花钱买了个废物郁闷啊! 黑人大哥把俺的004上的4和1给修修呗?俺先说声谢谢啊!我的QQ是214650061给我联系一下,拜托了

网友:
学学丘比特吧,人家的4合1陀螺感度调节不了,现在正在全部召回免费升级更换,而且连来回运费也补偿为等价配件,看看人家的服务。
出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ESKY对待问题的态度,不过人家现在生意做大了,国内的模友又算什么,呵呵~~

网友:
ESKY 王 想忽悠不懂的人

可 偏偏碰到能手了
想躲 也只有不感出来装糊涂了
ESKY

网友:
顶到能发帖求教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昨天买的004,也升不起来,油门到%80就亮红灯了,桨的转速低极了,和V4没法比,我是叫经销商给骗了,我买的是老款004,结果发过来是新款的,给经销商打电话,经销商说我调试的不好,我说我再加钱换别的机子,经销商 ...

是厂家的软件有缺陷(单片机程序没设计好!),不是硬件问题。这个我就没法修了。得重新编写软件才能解决。听说(不确切)这批飞机是外商退回后在国内销售的。可见………………………………

网友:
我的华科尔4#(最早版本)现在也有这种情况。最开始好好的,但是现在飞离地面超不过1m,以为是电池问题(原配镍氢8.4v,650mah),换了锂电(7.4v,1300mah),问题反而更严重,离地超不过20cm(油门推到超过一半好像就没用了,再推也不升高)。
请问各位是什么问题???

网友:
ESKY的人现在怎么不敢出来冒个泡了

网友K:
希望黑人大神路过时可以看下!我刚入魔8月10号买的004   当时式机时在屋里就飞不起来结果卖家拿到外面就飞高了大概离地1米但是我没看到他是手拿起来的还是从地上飞起来的!我现在还停留在模拟器上  我手持机器将控推到80%4合1灯亮起!请大神们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怎么知道4合1是好是坏!心里好痛苦新买的就这样商家也不承认有问题我也不懂该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希望黑人大神路过时可以看下!我刚入魔8月10号买的004   当时式机时在屋里就飞不起来结果卖家拿到外面就飞高了大概离地1米但是我没看到他是手拿起来的还是从地上飞起来的!我现在还停留在模拟器上  我手持机器将控推 ...

这个问题只有两个途径解决:1、找ESKY;2、自己买老款的板子换上!

网友:
幸好我没买~~~~~~~

网友L(2009-08-16):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只有两个途径解决:1、找ESKY;2、自己买老款的板子换上!

问题1:请问怎样可以买到合适的板子呢?这里的板子是不是就是指3合1呢?能给个合适更换的板子的淘宝链接吗?

问题2:可以通过其他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论坛有贴说换电机齿轮,行得通吗?

望黑人大哥及各位高手帮帮小弟,小弟前一星期刚入手004,也发现动力不足,油门70%时4合1就亮红灯,飞不起来

网友:
换一副华科尔4#的大桨试试,应该会好很多,ESKY的桨太软了没力量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fe958aafbfc0a08.htm

楼主:
引用 网友L:

问题1:请问怎样可以买到合适的板子呢?这里的板子是不是就是指3合1呢?能给个合适更换的板子的淘宝链接吗?

问题2:可以通过其他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论坛有贴说换电机齿轮,行得通吗?

望黑人大哥及各 ...

1、混控板就是指3in1,跟换板子的话,可以找一个叫“美天心悦”的淘宝店主。
2、更换齿轮我的感觉(没有试验过)是不太行的通……
理由:马达没改变,换齿后从理论上来说,桨的转速是上去了,但是扭力不是下降了吗?这样的话,马达的效率会降低!估计,由于这个原因会导致马达的转速实际没有增加多少……

网友:
找到这位店主了,是“美天心悦”,谢谢黑人大哥,要是没你的指导我又要走弯路了

网友:
黑哥们真行

网友:
     今天高兴,见贴就顶

网友:
观望中。本想入手004,看来现在要等个结果了。

网友:
模友越来越专业!强泪支持!大有希望!

网友:
强烈的顶起!!!关注中~望黑哥找到修复的办法 。。。我的飞机 可以起飞 飞到腰的位置 就会动力不足 掉下去  不知道是不是4合一的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我考虑到现在了……
或许,哪天有空做一个脉冲扩展电路(用来补偿那丢失的脉冲宽度)试试,不知能否解决这个头痛的问题。
我不会改写软件,只能尝试用外围电路来解决了……

网友:
电路高人   我先预定一套  做出来一定要通知我们哦

网友M:
黑哥啊

我对电子电路这些东西也感兴趣

苦于没有基础和不知道怎么学习

能指导一下嘛?推荐些新手教程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黑哥啊

我对电子电路这些东西也感兴趣

苦于没有基础和不知道怎么学习

能指导一下嘛?推荐些新手教程也好

想学电子技术?好
第一要有决心!第二要有恒心!第三要有耐心!

那就先看看这个链接里的基础知识吧!
http://www.dzjsw.com/dzzs.asp

学习电子技术的关键是做电路实践和学会分辨电子元件的好坏,通过不断地实践来巩固书本上学到的知识。
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的人!
记住,单个的电子元件,它在电路里的作用百变不离其中。掌握了一个后,就可以对周遭的元件个个“击破”,分析它在电路中的功用了……

网友(2009-09-15):
学知识,顶一个

网友:
本来考虑004的,现在改变想法 考虑丘比特了

网友:
还好,我的4合1修好了,在黑哥的指导下换了一个7314就ok了!

网友:
黑哥强人哟,这些高科技东西懂的人太少,所以厂家才得以蒙混

网友:
我是搞程序的,可惜不会搞单片机

学习一下单片机技术去

如果在我学成之时ESKY都没有说法

那他真的就可以关门了

据说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超能力

只是普通人的微乎其微

如果咱们所有人一起诅咒 ESKY,或许会有效果吧

网友:
大家问题解决没,我的也飞不高

网友(2009-10-16):
顶一个!!
我的板子是v4的!和新款的一样!(当然少了一些元件的)v4的吗!!问题也是一样!!油门2/3以上亮红灯!!!郁闷呀!!

网友:
再一次关注中,
希望国内的企业注重消费者的意愿,
真正的做大做强,

网友: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あれ  ほんどですが。

了不起! 你红过饺子戴斯。

网友:
好贴!

长见识的贴!

网友(2009-11-21):
我的004才发现问题

不顶那还是人吗~~~~~~~~~~~~~~~~

网友(2010-02-01):
这样限制了主桨转速,对陀螺仪的要求就大大降低了

网友N(2012-06-28):
ESKY现在可能将最大占空比这个问题作折中处理了

细查看了LZ的测量结果:准确地说,波型最大占空比损失12%,实测升力损失17%。ESKY这样做显然是为了后来的BEE2改用3S电(而又不改电机)故意为之!我最近买的一架一代004,原配仍为2S电,飞行时间约6分钟。换老款4IN1飞行时间长达9分钟,再换第一次改版的4IN1飞只能飞个3~4分钟。看来,第一版的那个占空比只有88%的“新款4IN1”确实引起了众怒!但ESKY又不愿为二种电压搞二种4IN1(别说4IN1,就是电机也难搞二种不同规格),于是就来了个折中处理了:现在买到的ESKY 4IN1最大占空比应在88%和100%之间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细查看了LZ的测量结果:准确地说,波型最大占空比损失12%,实测升力损失17%。ESKY这样做显然是为了后来的BEE2改用3S电(而又不改电机)故意为之!我最近买的一架一代004,原配仍为2S电,飞行时间约6分钟。换老款4IN1 ...

都过了这么久了,还有人关心ESKY 004的4in1啊?
想当初,为了弥补那“缺失”的动力,还特地做了块“脉冲扩展”板来提升动力呢!

网友P:
从另一个方面看,2S供电对E004这样的直机来说,动力稍有点勉强。直接用3S供电,飞机的工作效率会大大提升。你会感觉到E004的动力充沛,锁尾良好。
曾经做过一个测试,给一架调试良好的E004用3S1300MAH电池供电,连续悬停时间可以达到15分钟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O:

都过了这么久了,还有人关心ESKY 004的4in1啊?
想当初,为了弥补那“缺失”的动力,还特地做了块“脉冲扩展”板来提升动力呢!
玩电直,我是后来者。非常感谢师兄分享的宝贵资料和研发成果! 电子我过去也搞过一些,那时都是单面印刷板、大元件,时隔多年,元件都贴片了、印板也多层了、工艺及工具也都变了……我又回到了电子盲! 很想照您的方法改造一下,但弄不了喽……

网友:
引用 网友P:
从另一个方面看,2S供电对E004这样的直机来说,动力稍有点勉强。直接用3S供电,飞机的工作效率会大大提升。你会感觉到E004的动力充沛,锁尾良好。
曾经做过一个测试,给一架调试良好的E004用3S1300MAH电池供电,连续 ...
我用BEE2上的3S800mA电试过,动力是充沛了,锁尾也强了,但电机(主、尾)比2S电时要烫得多!这不能接受。我有种感觉不知是否成立:给同一电机同一个输入电功率,用脉冲的方式供电其效率劣于稳恒方式供电、用高电压低占空比供电其效率要劣于用低电压高占空比供电,这能解释上述现象。可见,最大占空比达到100%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现在还关注这个贴子的根本原因,非常感谢黑哥!基于上述观点,上3S电时应是换用更高匝数更细线径的电机(使之与高电压相匹配),而不是改低占空比。ESKY这种做法很不好!

网友:
基于PWM调速原理,100%占空比四通机很少用到的,谁会没事把油门推到顶啊?004用3s电池发热厉害是因为提升了电机的输出功率(虽然可能占空比<100%),当然要烫多了。PWM调速使用高电压+低占空比时电机的效率是高于低电压+高占空比的,原理见另一张帖子的讨论。所以,ESKY使用模块化设计的PWM调速匹配不同额定电压的电机并无大错。

网友:
我们就借楼主一方宝地讨论下这个问题吧

1、同样一架飞机(004)、同样重量(假设3S800mA和2S1200mA电池一样重)下,维持悬停需要同样的升力(等于飞行重量),则电机也只需输出同样的实际功率。那么是什么原因使3S电方案的电机输入功率更大、发热更多?原因只有一个:不匹配、效率低!因为:输出功率=输入功率×效率;
2、3S方案损失掉的效率在哪里?可能有:气动不匹配损失、减速不匹配损失、电机工作电压不匹配损失,我认为最大可能就是电机工作电压不匹配损失!
3、占空比造成效率损失的观点或许是错的,但一个电机如果在稳恒供电(例如3S)的情况下工作电压就不匹配(例如3S电压加在了按2S电压设计的电机上),那么在同等峰值(3S)的按占空比方式供电的情况下,工作电压仍然是不匹配的!因为:在占空比脉冲的所有“占”期间都是不匹配的,所有“空”期间都是不供电的,总体也就是不匹配的(你再降低占空比也是不匹配的)。不匹配当然就是低效率!
4、你说的那个贴子希望能给个链接。说实在的,我非常地希望我的上述观点被推翻:一切都不改,加加电压就解决问题,这多方便!我又何乐而不为呢?可事实不是这样:对于ESKY升力小的问题,不但004有,LAMA也有!我都试过3S电,结果都是:升力足了,但电机遭殃了……

网友:
电机必须匹配额定电压使用,这是前提,使用程序控制PWM调速的占空比达到匹配“平均电压”是一种高性价比方案。老版004的四合一的程序并没有针对3s供电进行优化,2s电压设计的电机直接使用3s电池效率肯定不理想。ESKY新推的“三剑客”就是程序优化PWM调速,使之匹配多种电压的电机的实例:一套四合1+1只3s电池+3架飞机(LAMA、004、005),这种方案或许会牺牲部分效率,但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网友N:
“使用程序控制PWM调速的占空比达到匹配“平均电压”是一种高性价比方案”,这是个什么样的方案?愿闻其详。该不会又是简单地“降低占空比,以降低脉冲电压平均值,再按平均值来匹配电机”吧!这和少推点油门一回事嘛。

网友:
在同样的输出功率情况下,3S供电可以降低工作电流,这样电机线圈、电机电刷和线路的损耗都会相应减小,产生的热量也就减少了。根据这点分析进行试验,使用同样重量的电池,3S供电产生的热量并不会比2S供电高。

网友:
你说的都对,但前提是要换用和3S电相匹配的那种细线高匝数电机,这样才能在3S供电的情况下反而降低工作电流。如仍沿用为2S电设计的粗线低匝数电机,在3S电下就会不匹配,这时仅靠降低占空比来降低工作电流是低效率的。

网友P:
使用细线高匝数电机,细线圈的铜损会增加,相当于电阻加大,这都是产生热量的因素!所以高效的电机都是尽可能使用粗的线圈来减少铜损。
我试验的结果是,使用同样重量的3S电池来代替2S原装电池,飞机的动能储备大大增加,性能也得到相应的提升,而在同样的飞行状态下,发热量并没有增加,和原来差不多。

网友Q:
电直2s电机在3s电压下发热厉害和线圈的粗细直接关系不大,和减速比不匹配有关,相对负荷变大,2s电机扭矩不足导致发热严重。
电机设计时都尽量提高铜盈率,就是把铁芯骨架尽量填满,降低内阻减少铜耗。就370电机来说,3s电压的型号线径细一点,但也有0.35~0.40,因为匝数达45~50T;2s电压的型号线径是0.45~0.50,匝数28~33T,都是刚刚好塞满铁芯的比例。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使用程序控制PWM调速的占空比达到匹配“平均电压”是一种高性价比方案”,这是个什么样的方案?愿闻其详。该不会又是简单地“降低占空比,以降低脉冲电压平均值,再按平均值来匹配电机”吧!这和少推点油门一回事嘛 ...

没有那么简单,为了优化PWM调速的效能,用程序控制脉冲频率,高级一点做成非线性的曲线控制都是可行的。

网友P:
上个E004配3S锂电的试飞视频。上了3S锂电后,飞机的动力充沛,性能提升不少。3S和2S电池供电相比,在同样的重量的情况下,在室内连续飞行5分钟下来热量差不多,并没有感觉到3S供电热量会大幅增加。

网友Q:
引用 网友P:
上个E004配3S锂电的试飞视频。上了3S锂电后,飞机的动力充沛,性能提升不少。3S和2S电池供电相比,在同样的重量的情况下,在室内连续飞行5分钟下来热量差不多,并没有感觉到3S供电热量会大幅增加。

http://player ...

看视频是改了木桨,木桨负荷较小,还有就是004的减速比是1:14比较高,所以电机在3s电下发热还可以接受。

网友R:
引用 网友Q:

看视频是改了木桨,木桨负荷较小,还有就是004的减速比是1:14比较高,所以电机在3s电下发热还可以接受。

都是试验成功了N年的东西,还有人在这里讨论理论啊,呵呵,哈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其实ESKY供应商的370普通磁钢的有刷电机都不错,可能近期生产质量把控出现问题了,我新买的一个大LAMA电机没飞2个电前面的电机轴铜套就松了,之前一个用了超过200个电都没任何问题只是老化了
20几台机不同组合的改装实践证明,普通有刷370在如下使用状态下使用最佳
整机不大于300克,6.5度木桨,6CM大齿 10T铜齿, 50——70克 3S电池。
概括为以下这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使用细线高匝数电机,细线圈的铜损会增加,相当于电阻加大,这都是产生热量的因素!所以高效的电机都是尽可能使用粗的线圈来减少铜损。
我试验的结果是,使用同样重量的3S电池来代替2S原装电池,飞机的动能储备大大 ...
从理论上说,铜损就是耗散在线圈上的功率:I^2*R(这里只好这样打了),细线高匝数时R是大了,但I小了,I^2会更小(因为这是二次方),所以I^2*R是下降的。我也做过和你同样的试验,结果是:不换电机直接用3S电时,飞同样时间(5分钟)电机明显要比2S电时烫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R:

都是试验成功了N年的东西,还有人在这里讨论理论啊,呵呵,哈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其实ESKY供应商的370普通磁钢的有刷电机都不错,可能近期生产质量把控出现问题了,我新买的一个大LAMA电机没飞2个电前 ...
很好这位朋友:关于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从高中到大学的哲学课已讲得很多,都是过来人,懂的,就不多说了。只想谈一点个人观点:一、没有理论论证在前的单纯实践,不是不可能成功,但代价是巨大的;二、没有系统理论论证的、靠单纯实践“凑”出来的成功,正因为来之不易,所以才是经验的、保守的、缺乏变通的;三、成功没有止境,无论你经历了多少人次的试验,你都不能肯定你这个结果就是最佳的。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只要找到了更细线径、更高匝数的370,再配合楼主的这种脉冲扩宽板,在同样3S电压下,发热一定会进一步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Q:
电直2s电机在3s电压下发热厉害和线圈的粗细直接关系不大,和减速比不匹配有关,相对负荷变大,2s电机扭矩不足导致发热严重。
电机设计时都尽量提高铜盈率,就是把铁芯骨架尽量填满,降低内阻减少铜耗。就370电机来说 ...
就是这种情况:同一系列的电机按供电电压、输出扭矩/转速都有不同的设计型号,按设计指标选择使用非常重要!改传动比、改桨叶角/面积,以达到力矩上的匹配也是至关重要的,但这些较麻烦,选择合适的电机来得更容易。

网友(2020-03-06):
再看此文,有新想法:问题一定出在混空板上?会不会是接收机输出的油门信号偏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