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帮分析一下这个电池能做什么

楼主(2009-05-13):
就是这个电池,比南孚大一点,全新的移动DVD用的电池,请问能做动力电吗,还有如果做成3S 能用ESKY的0851的充电器充电吗
另一个问题,今天用3个手机电池想做一个控电,但是插到ESKY0851的平衡充上,两个灯一起闪,不知道是为什么,谁能告诉我以下啊,谢谢

网友:
很可能是锂离子电池,不能大电流放电,做不了动力电的。

楼主:
是锂电池,   2200安时的,  做动力电风悬停都不行吗

楼主:
另外,我有4个这样的电池,不知道做成4S能放在飞机里飞吗?  还有要什么什么充电器啊,  ESKY 的0851能充电吗

网友:
淘宝上有很多卖18650规格的电池,你去搜搜看,看看有你这款电池没,就知道它的技术参数了撒

网友:
这种锂离子电池不能大电流放电,所以是不能用在模型上的,但可以装在控上使用。由于截止电压和锂聚合物电池一致,所以可以使用0851充电器充电,但是不能使用其他的大电流模型电池专用充电器。

网友:
LZ你有很多吗/?如果三个两个的折腾它就没太大意识了

网友:
这个放电最大2-3C你说能做动力电么。。18650一般只有1200MA左右的锂铁电池或者锰锂电池能是15C放电的动力电

网友:
电压多少??

网友:
18650 不知道你这个放电C数多少

网友:
笔记本电芯 车 控 可以用动力 851可以冲 我用飞机试了 动力有点小

网友:
hp用的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