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啊,都来看看吧。。。

楼主(2009-05-13):
刚买了一块3S,1500毫安,11。1V的
电池
,还有
充电器
,收到的时候还有一点电,用完后就充电,插上电源,小方盒子有一个小红灯就亮了,一直亮着,可是充了一下午了,还是这的小红灯,这是为什么?怎么能看出来电充满了?

网友A:
把充电器型号报上来,
在把一下午的具体几个小时报下

楼主:
充电器.Li-Polymer/Li-ion
Balancing Charger
上面有两个小灯, Charge后边小灯,Powre后边小灯。
下午充电4个小时,红灯一直亮着,拔掉装机,没有电。。。。
充电的时候是Powre的红灯亮,Charge灯没反映。。

网友A:
手上有万用表吗?如果有就什么都好办了.
方便的话上个图片最好

网友B:
你好
CHARGE灯没有亮说明根本就没有在充电,应该是CHARGE灯亮,绿色或其他颜色,充满后这个灯会跳变成其他颜色以提示电池充电结束(直接结束或转为小电流涓流充电)。红色的灯只表示供电电源正常
楼主如果确定充电器和电池连接正确的话,那就是充电器本身有问题。充电器与电池的连接想E-SKY之类的只要接平衡口就利用了,而象B6之类的在平衡充电模式下。不但要接平衡口,还要接电池组的连线的。

网友C:
0851之类的,电池接好没哦,Charge灯是要亮的,看蓝说明吧

楼主:
电池插进那个方盒子,然后插上电源,只有Power的红灯亮。。
我把电池取下来,Power的灯还是亮,然后把电池在插一次,Charge的绿灯亮了,不知道这个时候是不是在充电了,现在是亮两个灯,一红一绿。。

楼主:
Charge的绿灯亮了,不过没过多久我发现充电的小方盒子有点烫。。

网友D:
看来原来没插好。。。。呵呵

网友E:
可能是充电器的问题吧

网友F:
以后先给充电器接电,再插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