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今天做的~~

楼主(2009-05-13):
Cupid-丘比特-V3,金属T型头的试做!

西马特C0车床+小转床。

8mm铝合金料用完了,用直径12的料,车到6mm,有点浪费。

先车平端面,然后打中心孔,使用尾顶尖,一夹一顶装夹。

顶上尾顶尖,车外圆,由于对工件的要求不高,所以就不再仔细找正尾顶尖。

试车一刀外圆后测量,有0.02的误差,这个工件完全可以接受次误差。

端口倒角。

精车一刀外圆到要求的尺寸。

车掉中间的多余部分,使用45度外圆刀的优势是可以一把刀同时完成车端面,车外圆,内外圆倒角,倒正角,倒反角,从工件的中间任何位置下刀!

完成各个部位的倒角,对比一下塑料的配件,最后割断前利用车刀划好需要打孔的位置。

中间有在中心孔位置一个打3mm深10mm的主轴孔,另外车了3个铜轴与T头配合,不再详细说明了。

根据需要打3个通孔,由于设备有限(应该使用分度头在铣床或者高性能的钻床上完成),这个3个孔难度非常高,只能勉强完成,质量很低。

最后完成的作品。

楼主:
晕,照片传不上了!!!

网友:
注意照片容量不要大与200K

楼主:
呵呵,分了4次,每次3张图才发上来!!!

网友:
楼主啊,你的ID 好像是屏蔽字哦
自从楼主此番折腾C0 ,让我对C0 有了重新的认识,现在人家问题,做飞机零件,那个比较适合,脱口而出 C0套

网友:
等图片上传

网友:
终于看到楼主的成果了,相当好,值得我学习,说句老实话,到现在还不大会用车床,看到楼主用一夹一顶方式,有所启发.

网友:
引用:
晕,照片传不上了!!!

最近5i上传超过三张就不行了

网友:
我要向您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
LZ把车刀拆下来,给的多角度图,谢谢了

网友:
是用10*10白钢磨得吗?

楼主:
8x8的白钢磨的,稍后拍点刀的照片给大家。

网友:
有这两下子为何不做个90呢

网友:
8*8的钢是好东西,偶的250上也用。

网友:
楼主磨几把刀卖给我吧

网友:
不错!有点基本功!!

网友A:
羡慕啊,也好想上床了
不过现在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再说了
顺便问问,C0现在能车螺纹了没,例如车手电筒的螺纹

网友:
沈兄的手艺的确不错,C0这个车,到底怎么样啊?

网友B:
LZ,给你点个人意见:

1.车刀安装太长了,..如果够不到工件,需要加垫片延申至刀头,.在车刀受力的作用下,车刀有细微的向下..增加垫片,解决问题.增加强度.
2.车刀架子应该摆正,车刀和工件的角度不好.接触面,太小.工件不平滑.无光泽.
3.车刀磨不好.,下面的那个角度.忘记叫什么角了..你磨的可能太大了.
4.这样的工件一般转速的600左右.应该很平滑的.
5.车刀,要于工件的轴心,在一条线上.
6.打完中心孔,应该把夹头放一下,顶尖顶上,在夹紧夹头..

个人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羡慕啊,也好想上床了
不过现在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再说了
顺便问问,C0现在能车螺纹了没,例如车手电筒的螺纹

C0不能车螺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给你点个人意见:

1.车刀安装太长了,..如果够不到工件,需要加垫片延申至刀头,.在车刀受力的作用下,车刀有细微的向下..增加垫片,解决问题.增加强度.
2.车刀架子应该摆正,车刀和工件的角度不好.接触面,太小.工件 ...

呵呵,感谢指正。
1.车刀确实伸出少一点,刚性好,不过具体操作时可以根据当时工件的实际切削情况来酌情处理,工件直径小,材料软的情况下伸出的长度只要满足加工的刚性需要就可以了,我这是为了避让尾顶尖才伸出这么长,实际加工时可以接受。
2.刀架的角度是根据加工的需要可以任意的安装,也是就通过刀架的角度来方便的改变刀的角度,便于一把刀完成各种加工工序,这对于单个工件的DIY制造过程会带来很多的方便,避免一个工件反复更换多次刀具,图方便。比如割断刀可以45度固定刀架来临时当作倒角刀来使用。
3.磨刀的功力确实还有欠缺,前段时间还一直在摸索割断刀的各种角度的实际加工效果,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实践中。
4.转速和进给速度的配合是很关键的,由于C0的最高转速是3800转,而我实际使用后发现在2000转左右会得到比较好的表面光洁度,由于使用转速较高,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进给速度大幅度提高了,加工效率也会大幅度的提高了,表面光洁度也比较满意。
5.对于车刀的高度和工件的中心高度问题,实际加工中有时候要求是非常高的,有时候可以简化处理,比如车外圆或者割断中间有孔的工件,或者只是割槽,可以允许车刀适当低于工件的中心,比如车内圆,可以车刀适当高于工件的中心等等,都可以根据实际的加工情况里处理。有时候适当的高一点或者低一点会使加工更轻松。
6.打中心孔的问题,要分2种情况,如果工件比较短,刚性够,夹持比较牢靠的话,就一次装夹完成加工,打好中心孔后不拆工件直接上尾顶尖,这样可以避免卡盘的2次装夹误差,尾顶尖顶上后,工件也不会存在应力。如果工件长,刚性差,那就必须先靠近打中心孔的端面夹持打好中心孔,后再按照加工要求的长度夹好,由于2次装夹的误差和工件自身的弯曲,此时打好的中心孔很可能已经不再中心位置了,为了校准好工件,减少加工时的应力,轻轻顶上尾顶尖后松开卡盘后再夹紧,如果要求高,应该再次退出尾顶尖后检查中心孔的偏差是符合加工要求,也就是说,可能需要多次的尝试,达到最佳的状态。

网友:
我也准备买2k4 看了你的c0真不错

网友:
真不错啊,口水

网友(2012-12-22):
那事干啥用的

网友:
楼主的小车床好精致,哪里买的呀?

网友:
图片上都有其它网址在。真的是你自己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