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用A123问题

楼主(2009-05-13):
亚托500的
电机
电调 不飞3D的情况下 能用123吗 6S还是7S 谢谢

网友A:
不飞3d,6s可以的/

网友B:
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你看看前两天的贴,也有说7s可不换动力的。
有前人说说,6S、7S飞航线能飞多长时间么?

楼主:
这个问题很棘手啊 我马上就要出手了

网友C:
我用原装动力,7SA123,感觉动力还是不行,航线什么的马马虎虎。3D恐怕比较难。

网友D:
原厂电调,建议7S。
因为原装电调不能设置成镍电模式,所以用7S的话,才不容易因为电压过低而造成电调保护。

网友E:
A123要用得爽,最好是换动力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