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如何車出反牙??(不是用板牙)

楼主(2009-05-13):
請問如何在車床上車出反牙??
不是用反牙的板牙,而是用車床車刀車出螺牙
想了很久都想不懂,請高手指教^^

网友:
要逆时针才能上紧是吗?我车出过一次,我就搞不明白为啥会这样,帮朋友做的东西,他说我是次品啊 ,好像是从靠夹盘那头往外走的刀啊,应为我怕朝里走刹不住车

网友:
应该是多加个挂轮吧 那样丝杠就反转了 我的210就有 不过还没用过

网友:
前题床子有车反向镙纹才行,夹头反向进刀(刀也反向或另边进刀

楼主:
是的,就是要車出那種逆时针才能上紧的螺牙
而且不是用板牙板出來的

自動走刀在主軸正轉時都是向卡盤方向靠去
所以不知要如何車出反牙

期待高人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要車出那種逆时针才能上紧的螺牙
而且不是用板牙板出來的

自動走刀在主軸正轉時都是向卡盤方向靠去
所以不知要如何車出反牙

期待高人指點
这不行,没戏了

网友A:
我的床子走刀丝杠可以正反转,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床子走刀丝杠可以正反转,很简单

請問廠牌型號是??
大部分床子都有走刀丝杠可以正反转功能嗎??
感謝囉

网友B:
一般需要另外配挂轮。有的还要配过桥轮轴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需要另外配挂轮。有的还要配过桥轮轴等。

請問是要自己D嗎??
還是廠家會附??  還是從廠家那額外買??
謝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床子走刀丝杠可以正反转,很简单

能正反转的车就能车反丝吗?你试一下,反转也是正丝,只不过是退着的
好像要卡盘反转而丝杠正转才行。要配专门的挂轮的

网友:
反转,由卡盘处往外走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正反转的车就能车反丝吗?你试一下,反转也是正丝,只不过是退着的
好像要卡盘反转而丝杠正转才行。要配专门的挂轮的

你挑过反扣吗?卡盘反转,车刀怎么卡,刀尖可都是朝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床子走刀丝杠可以正反转,很简单

正确 主轴正传,丝杠反转,从卡盘往尾座走刀是反扣,很简单,亲自挑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
这也是问题?

网友:
首先是床得有车反丝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确 主轴正传,丝杠反转,从卡盘往尾座走刀是反扣,很简单,亲自挑一次就知道了

各位前輩好 小弟我還沒買床子只是在買之前想先調查一下請問一般家用機也都能做到嗎:主轴正传,丝杠反转,从卡盘往尾座走刀

2K4、C2、C3、D180、D210、CJM250等等的家用機也都有此功能嗎?
感謝各位: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好 小弟我還沒買床子只是在買之前想先調查一下請問一般家用機也都能做到嗎:主轴正传,丝杠反转,从卡盘往尾座走刀

2K4、C2、C3、D180、D210、CJM250等等的家用機也都有此功能嗎?
感謝各位:love ...

2K4,C2,C3有此功能。D180,D210.CJM250本人没有使用过,所以不知道有没有 个人认为丝杠正反转应该是机床的基本功能
床头箱后面有两个扳手,一个是调主轴高低速的(H,L),另一个是调丝杠正反转的,往上丝杠正转,往下丝杠反转

网友:
C2、C3都可以车反丝的。

网友:
对了对了,就是这样出来的,我刚才特意试了一下,就是后面那个板手自动走刀两边都能走的,我是C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