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ama 飞起来就打转怎么推油门都飞不高?

楼主(2009-05-14):
我的ESKY lama V3 前几天飞还好好的,突然飞起来就打转怎么推油门都飞不高?然后4和1红灯就亮了。
电池
满电
电机
新换的,估计是4和1坏了,谁能帮我分析一下4和1哪坏了怎么修?

网友A:
你着飞机,是真机还是,,,固定翼,我不知道,,,,...没玩过,没经济能力.
直机打转必须得从新微跳,,调到不打转位置,,飞的才能稳,否则炸机后果...
固定翼,...配浆,,,检查舵////
电子设备,我一点不懂,....

网友B:
电机 坏了
通病

楼主:
电机新换的啊,真迷糊啊。

楼主:
顶一下吧 没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