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油机可以用四个充电电池加电池盒当接收机电源吗?ubec加锂电太不划算成本太高了。

楼主(2009-05-14):
请问油机可以用四个充电电池加电池盒当接收机电源吗?ubec加锂电太不划算成本太高了。请教大家用过的指点一下,UBEC只不过是降压的东西,把电压降到4-6V,锂电是7.4V的,一般接收机是5或6V,这样用电池盒代替可以吗?四个充电电池加电池盒才五十元左右,那个锂电都90元加个UBEC要一百多元呢,这样不是很不划算吗?请大家指点一二,油机可以省就尽量省吧,反正炸一次机也不便宜啊。

网友:
普通充电电池不行,放电电流不够大
不管用什么电池电池盒绝对不行

必须用大c数的充电电池焊接起来使用

网友:
本來傳統的玩法就是用4節或5節Ni-cd做接收電. 但缺點是电池容量小, 電壓低導至舵機性能下降, 開關壊了就失控. Ni-mh容量大但是discharge rate不穩定.

新型的BEC有幾大優勢:

1. 永遠通電的Failsafe開關, 所以也不需要用大電流開關.
2. 双電壓通道出力, 5.2v给接收機和陀螺儀, 6.8v给用电高的數碼大扭力舵機.
3. 穩壓做用保持性能穩定.
4. BEC直接供电給舵機不需要經過接收機(因為廠家從不公布接收機能安全通過多少amp的電量), 在90级油機或無副翼系统上安全性大大提高.

我現在都是用3000mah鋰電所以覺得比一般充電電池方便, 加上以上優點BEC就不只是降壓的東西. :loveliness:

网友:
接收电又不贵,,而且就算电池盒可以用的话,接触也不好`建议不用`

网友:
给个连接来。ubec的连接

楼主:
那就是不行喽,大家有没有留意阿宾哥的飞驰30级直升机是用电池盒加充电电池做接收电源的,人家可以做到,我想其它机器也可以做到吧,一样是TDF六通发射机接收机,按电池盒10元加4节2200毫安的充电电池,但是一个UBEC都卖45元呢?有成功的人士吗?UBEC连接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28b5.jhtml?cm_cat=0

楼主:
各类电池充电、放电所使用的电流、电压统计贴[最新更新]
http://bbs.mx3g.com/thread-40224-1-1.html  电池的两极会迅速老话,理论上是这样的,1800mah=1.8AH,再除以3A等于0.6小时,但是以这样大的电流,电池内阻会很大,电池自身会发热,耗电很大,实际上绝对小于0.6小时。 按照这种理论计算1800MAH的电池用接收机还不能用1个小时,这可能吗?

网友:
都是可以的。。没有那么玄。。舵机电流一般不大。。NI电池放电电流可以很大。。

网友:
一但接触不良,即炸!

网友:
 舵机电流一般不大

网友:
對不起, 原先不知道LZ是在说15级油直和在说Towerpro 9克舵機, 请不用理會我之前的贴.

楼主:
15级油机应该可以哦,接触不良是没绑好电池盒,只要做出适当的处理多检查接触片有没松动,一般接触不良是可以避免的,拿橡胶绑紧了,接触铜片如果断掉了就不要用,换一个电池盒,炸鸡事件屡见不鲜,机械故障就现在现实中都有坠机的,更何况是模型,只能够说尽量避免机械故障。一个电池盒10元加四节2200毫安的充电电池,一节8元。加起来才42元,就可给接收机供电了,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行呀,你试试吧

网友:
兄弟不要省了 一次炸机够你头痛的了

网友A:
电子市场卖电池的档口,点焊一组NICD或者NIMH电池加上连接线的价格不会超过40元,怕容量不够还可以多搞几组,保证外场爽飞油鸡。飞几个起落就换电池组要比只用单组大容量电池组要安全得多。至于锂电池+BEC的供电方式完全是赶时髦,在重量、体积、电源内阻、可靠安全性能方面其实没有任何优势。至于接收机和舵机分别供电的方式,也是用两组NICD电池组分别供电更为可靠,原因同前文。当然在小型电动模型上,因为体积和重量的限制,用BEC供电才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市场卖电池的档口,点焊一组NICD或者NIMH电池加上连接线的价格不会超过40元,怕容量不够还可以多搞几组,保证外场爽飞油鸡。飞几个起落就换电池组要比只用单组大容量电池组要安全得多。至于锂电池+BEC的供电方式 ...

说的很好,学习了,一直受困于这个问题,这下可以大胆的用电池了,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