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干扰磁环本身有磁性吗??

楼主(2009-05-14):
抗干扰磁环本身有磁性吗??我在节能灯里,还有esky的老板橘红简易平衡充里拆下的磁环本身都没磁性,但都是金属的,那能用吗?

网友:
感觉那个东西没用

网友:
没啥用的,我都拆除了.

楼主:
 真的没用吗?我从esky老板橘红简易平衡充里拆下的磁环感觉不错哦,那为大哥能告诉我有用吗??

网友:
软磁体,本身无磁性,导磁性好

楼主:
是软的啊??没有吧??我拆下来的都是硬的啊,还是金属的,就是本身没磁性

网友:
磁性材料分软磁和硬磁,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软的啊??没有吧??我拆下来的都是硬的啊,还是金属的,就是本身没磁性

  软磁体不是说它是软的呀
软磁体的相对磁导率和饱和磁感强度都比较大
只是矫顽力比硬磁小很多,也就是说很容易去磁

网友:
木有磁性的

网友:
软磁体是在当它处在外磁场中时它就导磁,对外也就是说它带有磁性,一旦在外磁场消失时,它对外也就不带有磁性。你看到的是铁氧体!它是一种铁氧体。

网友:
  抗干扰吸收磁环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噪声和尖峰干扰,它同时具有吸收静电脉冲能力。 其吸收干扰能力的阻抗特性在低频段呈现非常低的感性阻抗值,不影响数据线或信号线上有用信号的传输。在高频段,约为10MHz左右开始,阻抗增大,其感抗成分保持很小,电阻性份量却迅速增加,将高频段EMI干扰能量以热能形式吸收耗散。使用时可将一根多芯电缆或一束多股线缆穿于其中。多穿一次可加强其效果。

网友:
本身没有磁性,但导磁性很好

有很大作用,如果有开关型电调,必须要用,要不然干扰接收机,导致接收距离短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