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高手帮忙看看,我这样的动力能否直接用?

楼主(2009-05-14):
我是从原来的华科尔45直升机上拆下来的400SD
电机
,接收机有合成电调功能,用在600mm的艇上能否直接连轴,还要不要加减速齿轮,望大虾们能告知一二。

网友:
用合适的连轴器,马达可以连接转动轴。不过合成电调的接收机,过载电流能力不大,玩玩飞机还可以,不过直接带水浆就另一回事了,一般最好换独立较大A数的电调和独立的接收机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