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介绍一下,无刷电机,有感和无感的区别,和特点,为 ...
谁能介绍一下,无刷电机,有感和无感的区别,和特点,为何车用无刷都是有感的?

楼主(2009-05-14):
谁能介绍一下,无刷
电机
,有感和无感的区别,和特点,为何车用无刷都是有感的?

网友A:
有感无刷能够通过传感器检测转子位置,启动性能(或者说起步性能好)。
我搞了个车用无感玩,有时候能通过油门控制得正好抖来抖去的无法起步,quark80A的车用电调。

网友A:
哦补充一下,感觉车用无感无刷也不是不能用,它起步时候的负载不是那么太大,当然,我的车比较弱,用的速比也轻,或许比赛级的车,用高速比,低匝数电机,起步时对电调的挑战更大。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